这材料加温到300度左右的膨胀系数或者会有怎样个变形?

楼主(2012-03-31):
我是新手,我们这有一块45钢材料,150X150X15MM,要经过大约500温度的热处理。冷却定型后后,这材料加温到300度左右的膨胀系数或者会有怎样个变形?或者经过热处理后在300度内不会产生变形?有大侠指点下吗?

网友:
额 路过 不清楚怎么弄

网友:
涉及到材料了
我不懂
坐等高人来解答
学习

网友A:
这个45号钢是做什么零件使用的啊,300度的工作环境,它的形态都不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45号钢是做什么零件使用的啊,300度的工作环境,它的形态都不同了吧

做热封的烫刀用,以前用铝,加热到两百多度很快变形。后来用45钢,没热处理过的,变形好了很多,但还是有。不知道热处理过效果是否会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热封的烫刀用,以前用铝,加热到两百多度很快变形。后来用45钢,没热处理过的,变形好了很多,但还是有 ...

热封包装的塑料用的。

网友A:
奥氏体钢耐热效果好
1Cr18Ni9Ti

据说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氏体钢耐热效果好
1Cr18Ni9Ti

好的。谢谢了,这个价格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