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模数螺纹怎么编程?

楼主(2012-03-31):
各位老师,朋友!我现在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一个工件是外径80,模数8,三头螺纹,在数控车上试过G92和G76加工,都不理想,而且老是坏刀,效率又低。在这里求求各位能帮我编个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你在哪里呢,我们专业做各种蜗杆的...单头多头都可以做!!有需要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我们的设备不用编程,只需填入尺寸、头数、螺旋角、进给量等必要参数即可。
短片中的轴向模数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设备不用编程,只需填入尺寸、头数、螺旋角、进给量等必要参数即可。
短片中的轴向模数5.1

难道是专机?????

网友:
3楼设备不错····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设备不用编程,只需填入尺寸、头数、螺旋角、进给量等必要参数即可。
短片中的轴向模数5.1

  机器很牛!什么机床啊?

网友:
3楼的专机。。。。。什么价格呀?

网友C:
用g76斜进应该不是太费刀,转速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设备不用编程,只需填入尺寸、头数、螺旋角、进给量等必要参数即可。
短片中的轴向模数5.1

我是想学习如何在普通数控车上如何加工的,不过还要感谢你的视屏,机床确实很牛!里面的精铣螺纹找正是什么原理呀?

游客

网友:
用传感器寻找齿部和齿槽,然后自动找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76斜进应该不是太费刀,转速慢点”

G76已经试过了,不是很理想,因为导程有70多的,而且是三头的,G76分头还要改变起点才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学习如何在普通数控车上如何加工的,不过还要感谢你的视屏,机床确实很牛!里面的精铣螺纹找正是什 ...

在普通的机床上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哪里呢,我们专业做各种蜗杆的...单头多头都可以做!!有需要你可以联系我

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高手!可否指点一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高手!可否指点一下呀?

最理想的编程就是G32加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理想的编程就是G32加宏程序....

一生大师!我把参数带入你发的程序里面。请你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帮忙修正一下。
%
O01029
G00 X150. Z50.
M03 S200 T101
G00 Z10.
X90.
G65 P1050 A20. B5.29 I0.5 J0.1 K17.8T4. U0.15 V20.W3.0 X44.4. Z-100. F75.36
G00 X150. M05
Z6.
M30
O1050
#100=#6
#101=#24
#102=#24+#6*3
#6=#6+#21/2
#15=0
WHILE[#15NE1]DO1
#6=#6-#4
#25=#24+#6*2
IF [#25LE[#24+#21]] THEN#25=#24+#21
#10=TAN[#1]*#6
#11=TAN[#22]*#6
#110=[#2-#20]/2
#111=#10+#110
#112=#11+#110
#12=#111+#112
#13=FIX[[#12+#20]/[#20*#23]]
#14=#12/#13
IF [#2EQ#20]THEN#14=#112
IF [#2EQ#20]THEN#14=#111
WHILE[#112GE0]DO2
G00 Z#111
G00 X#102
G92 X#25 Z#26 F#9 Q0
G92 X#25 Z#26 F#9 Q120000
G92 X#25 Z#26 F#9 Q240000
G00 Z-#112
G92 X#25 Z#26 F#9 Q0
G92 X#25 Z#26 F#9 Q120000
G92 X#25 Z#26 F#9 Q240000
#111=#111-#14
#112=#112-#14
END2
IF [#25EQ[#24+#21]]THEN#15=1
END1
#6=#100
#24=#101
WHILE[#15NE2]DO1
#27=TAN[#1]*#6
#28=TAN[#22]*#6
#113=[#2-#20]/2
#114=#27+#113
#115=#28+#113
#30=#24+#6*2
IF [#30LT#24]THEN#30=#24
G00 Z#114
G92 X#30 Z#26 F#9 Q0
G92 X#30 Z#26 F#9 Q120000
G92 X#30 Z#26 F#9 Q240000
G00 Z-#115
G92 X#30 Z#26 F#9 Q0
G92 X#30 Z#26 F#9 Q120000
G92 X#30 Z#26 F#9 Q240000
#6=#6-#5
IF [#30EQ#24]THEN#15=2
END 1
IF [#2EQ#20]GOTO2
#31=[#2-#20]/2
#32=FIX[[#31+#20]/#20]
#33=#31/#32
WHILE[#31GE0]DO2
G00 Z#31
G92 X#30 Z#26 F#9 Q0
G92 X#30 Z#26 F#9 Q120000
G92 X#30 Z#26 F#9 Q240000
G00 Z-#31
G92 X#30 Z#26 F#9 Q0
G92 X#30 Z#26 F#9 Q120000
G92 X#30 Z#26 F#9 Q240000
#31=#31-#33
END2
N2 G0X100Z50
M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生大师!我把参数带入你发的程序里面。请你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帮忙修正一下。
%
O01029

G92好像不能支持Q分度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92好像不能支持Q分度功能吧....

我也不知道呀!还请大师帮改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呀!还请大师帮改一下好吗。谢谢了!

我其实很懒呀....
你自己把G92改成G32咯,注意退刀的 安全距离就可以了.....改好以后模拟一遍

楼主:
嗯,是不是用G32多加几刀,再用Q分度呀?

网友D:
都是凑热闹的 ! 我还以为能学到点什么!!  求各位师傅 发点经验吧!!  照顾照顾我们新手

网友:
有人举例就好了。。好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凑热闹的 ! 我还以为能学到点什么!!  求各位师傅 发点经验吧!!  照顾照顾我们新手

论坛里面的高手多着呢!不过都是显呗的多,不肯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别人,生怕别人学会了会抢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