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左螺纹

楼主(2012-03-31):
用前刀座的数控车床车无退刀槽的左螺纹如何编程

网友:
从里往外车吧。,

网友:
沒退刀槽麻煩,要用反裝的螺紋刀,螺紋結束時設置退尾長度

网友:
螺纹刀反压,用反车,从外往里车

网友:
从里往外车!用G92怕刀受不了就用G32!入刀口用斜走进去!

网友:
装反刀,M3改M4其他的一样

网友:
反刀 反转,程序和车右螺纹一样!

网友:
就跟普车用板牙套丝差不多把  翻着搞

网友:
用g32编程麻烦但加工没问题

网友(2014-10-29):
从左往右走就行,其他跟右旋一样

网友:
正转,用g76从主轴方向向尾座方向车。

网友(2015-03-06):
用G32车,先X后Z方向

网友:
这个好做的,用G32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