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几个拉刀爪,有经验社友请指教

楼主(2012-03-31):
做的不好 有经验的GGJJ给点现成的经验  还有表面处理

网友:
汽车后桥半轴套管拔爪!对吗?哈哈……

网友A:
多拉几次试过吗?能拉多少紧?测过力吗?
这个部件很难做,我见过好多失败的,热处理难度大

游客

网友:
我做了2批都失败了 就这次成功了热处理找的军工厂 拉力测试最大试验1.8吨 至于次数 没测试过 有待检验,

楼主:
这个是机床主轴拉爪仿德国科宝的

游客

网友:
1.8顿是小值,最大要到3顿。50号的标准值是1.7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机床主轴拉爪仿德国科宝的

关键是材料的选择及热处理必须过关,否则用不住。目前多数机床用的都是OTT的。

网友(点评):
OTT不是做锯片的吗

网友B:
不懂 等高手详解 拉力要这样大吗?  40的主轴气动拉刀才8公斤气压啊

网友:
热处理,做的怎么样。。。。。。。。。。。。。。。。。

网友:
一般都是四个瓣,楼主这个多了两个呀!机械制造性没有四个瓣的好制造

网友(2012-09-23):
四个瓣只是分开方便一点

网友(2013-01-25):
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机床的主机拉爪,给一家私企做的,果断了废了两批。。。话说这玩意真的是难搞,以后再整还是尽量往标准上靠,买进口的好了。

楼主:
拉刀爪主要是淬火和回火 加工不复杂

网友(2013-03-08):
引用 网友A:
多拉几次试过吗?能拉多少紧?测过力吗?
这个部件很难做,我见过好多失败的,热处理难度大

求教一下,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我在网上查资料没有查到啊,多谢指导了。。。

网友(2014-02-24):
角度要对,热处理过关
还是可以做成功的

网友(2014-06-01):
图片上这粗糙的样子,已经是成品了? 台湾做的已经非常便宜了,可靠性也还可以。自己做意义不大。这玩意就是玩的材料和热处理,其它没啥。

网友(点评):
台湾的太贵BT50大概1200元 要是批量装机成本挺高的

网友:
已经比德国货便宜很多了,要考虑可靠性啊,你现在做成功了吗?

网友(点评):
早已批量使用 每个成本450元

网友(点评):
材料65锰用数控车精车 淬火 线切割 法兰或镀钛 拉钉找个做做拉丁的厂家做就行

网友:
65锰? 唉。。。只要用了没有问题也行

网友(点评):
你用啥材质

网友(点评):
50号按照35千牛,120万次寿命

网友(点评):
50号 钢吗?

网友:
我不做这东西,曾经了解过,一年不用上千个都不会自己做

网友:
做这个的专业厂家太多了,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做,得不偿失.

网友(2014-12-01):
在专机上用来取钻套肯定好用!

网友C:
同楼上学习下

楼主(2015-01-01):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学习下

最新做的 挺成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做的 挺成功的

不错,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 等高手详解 拉力要这样大吗?  40的主轴气动拉刀才8公斤气压啊

打刀用的是气液缸,用气缸推力当液缸泵。一般打刀缸出力在1吨到3吨。具体看你的刀柄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佩服你。但是这种东西还是市场上买比较好。刀子飞出来不是开玩笑的。材料要求极其严格,拉刀力可是要接近吨来计算的。

网友:
支持你,你多找几个品牌的。去打下光谱,看看他们的材料。做做各个部分的硬度测试。

网友(点评):
我用的65M热处理按标准做的 做了100多个 质量不错的 给沈机镗床系列 用的BT50的

网友(2015-03-31):
楼主 你下面的数控转台样本是 傲群的??????

网友(点评):
挺在行啊

网友(2015-07-03):
多摸索摸索   我们单位也是自己做的拉爪,不过热处理不太过关,能用个一年就不错了

网友(2015-09-11):
拉刀爪通常是用铜的吧,这个容易损坏拉钉

楼主(2018-02-10):
经过多年努力拉爪技术成熟 发大家看看 . D$ }5 J( G7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