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把宏程序用g代码代替啊

楼主(2012-03-31):
我们组长不知道怎么弄得把螺旋铣圆的宏程序,简化为G100 A B C I Q F,这样的我们用的时候就跟调用的子程序一样,还有螺旋铣螺纹的宏程序简化为G104 A B C I Q F,当然每个字母后面都跟着数字

网友A:
这是定制的循环!原理和G71等一样的!

楼主:
不懂啊,怎么改得,我看他改得时候还改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定制的循环!原理和G71等一样的!

不懂啊,怎么改得,我看他改得时候还改参数了

网友:
请教请教他啥!
这个网上有资料的,自己找吧!

网友:
你们组长、现成的高手不问。

网友:
程序号对应参数号,系统说明书上面就有,参照宏程序自定义G M T代码章节

网友:
编一个宏程序,程序号用O9010,程序结尾加上几句,G10L50;G90N6050R160;G11;以后就可以用G160调用这个宏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