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零件要求加工直径20mm深度130mm的孔,怎样加工?

楼主(2012-03-31):
    现在有一批零件要求加工直径20mm深度130mm的孔,怎样加工?高手指教    。

45#的料    与定位面垂直度5丝   内孔大小正负两丝    粗糙度 3.2 现在是转孔后 拉孔 (拉出来的孔是偏的) 再绗磨内孔   (磨不白)
  车孔    (18,250的刀杆   ~非合金刀杆) 和  镗孔   (有加长合金镗刀)    试了表面太花 且有锥度
   求刀具     转速  进给

网友:
看什么材料,光洁度如何,精度如何。一般铰就可以了。

网友A:
20的孔深130还好吧,算不上深孔,搞个加长点的麻花钻钻钻。深孔一般L/D要10倍以上。

楼主:
45#的料    与定位面垂直度5丝   内孔大小正负两丝    现在是转孔后 拉孔 (拉出来的孔是偏的) 再绗磨内孔   (磨不白)

网友B:
钻扩铰…………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的孔深130还好吧,算不上深孔,搞个加长点的麻花钻钻钻。深孔一般L/D要10倍以上。

钻孔已解决   有垂直度  粗糙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扩铰…………
就可以了!

求扩孔刀具       车孔  和  镗孔都不太理想    表面太花      且有锥度

网友:
在车床或钻床直接钻出。

网友:
合金钻头,整体的或者换钻尖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镗孔吧,用合金刀杆也不行说明你的刀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扩孔刀具       车孔  和  镗孔都不太理想    表面太花      且有锥度

车孔 或镗孔后留余量铰孔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这样安排三个要求都可以满足。

网友:
钻完孔后,做一个浮动镗刀到尺寸。

网友:
钻头钻出来不行,中心会打偏,最好镗出来

网友:
粗加工后留余量(20孔和定位面),在镗床上加工一次装夹就的把孔绞完和定位面加工完,我想这样能保住加工要求

网友:
打孔机打就可以了

网友:
要求也不算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