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花键孔的零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2-03-31):
请教各位,一个花键套(内孔为矩形花键)在加工时,一般是先做出其它部分再拉花键,还是先把花键拉出来再加工其他部分呢?另外,拉花键的孔的尺寸和要拉的花键的尺寸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首先确定外部有齿吗?级图纸要求热处理情况?最好上个图,

游客

网友:
外部没有齿,铸铁材料,不用热处理

网友:
一般都是最后工序,孔按图纸加工。

网友:
理论上是最后拉花键  这的看工件的具体要求  我们以前做汽车配件时都是以花键定位车其它型位公差要求严的地方

网友:
一般都是最后工序,孔按图纸加工。

游客

网友:
鹦鹉哥!

网友:
这要看要求而定,要求不高是可以先加工其它最后拉花键,如花键相对于其它位置的要求较高时,可以先拉花键,再以花键为定位基准加工其它的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外部有齿吗?级图纸要求热处理情况?最好上个图,

可以先拉花键,穿花键芯轴加工外围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