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插入的3D草图上拉伸和切除?

楼主(2012-03-31):
怎么在插入的3D草图上拉伸和切除?新手求教。

楼主:
基准面上草图拉伸切除,

网友:
首先检查草图是否符合规范,最好是闭合,无多余线条的,其次3D草图拉伸和切除是需要指定拉伸或切除方向的。

楼主:
我的图是个回转体,我要在回转面上加工3个孔。其中有2个孔是一样的,而且这两个孔的角度是90°,(我用的圆周阵列)问题就出在第3个孔上,第3个孔对应其中一个孔的角度是67°。我只好插入一个基准面,但就像你说的,画完草图以后,只要一拉伸切除,就提示切除方向。把我能晕了!

网友A:
截图,听不懂,因为草图切除拉伸的草图是二维草图,绝不可能是三维草图,三维草图只是作为扫描的引导线和结构构件的引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听不懂,因为草图切除拉伸的草图是二维草图,绝不可能是三维草图,三维草图只是作为扫描的引导线和结 ...

如图所示,3D草图是可以拉伸的  ,切除你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最好有草图,不然别人要猜你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图是个回转体,我要在回转面上加工3个孔。其中有2个孔是一样的,而且这两个孔的角度是90°,(我用的圆 ...

都说了3D草图要指明切除方向的,软件都提醒你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指定一个切除方向即可,再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3D草图要指明切除方向的,软件都提醒你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指定一个切除方向即可,再不懂我也没 ...

这个方向必须使用3D画出才有效!

楼主:
谢谢啦····已经解决了,是我自己搞复杂了,太笨了,自学好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