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用什么钻头

楼主(2012-03-31):
本人菜鸟,学习一下
见笑了

网友:
普通钻头是可以钻不锈钢板,但太麻烦且成本太高。(你必须不停地换钻头、磨钻头。
请用进口钻头吧。(瑞典、德国、日本均可)
进口钻头很贵,但很划算。
钻头最好用不锈钢专用钻头,表面涂层,用TiN或者TiAlN都可以

网友:
用普通麻花钻就行了。

网友(2013-08-04):
专用钻头

网友:
含钴钻最合适。话说不二越3.0的普通麻花钻深8,420F料可以打4000个才修磨。磨刃口就可以了。上工牌800-1000就OVER了。磨掉8个毫米再说。

网友:
普通的可以用,不过打几个孔就要刃磨

网友:
含钴,转速,稍微低点,我钻过

网友(2013-10-31):
普通麻花钻用群钻的不锈钢钻型是可以加工不锈钢的

网友:
合金钻头可以的

网友:
  以前都没有用过进口的钻头。刀具费多了要扣工资的。
      合金的个人也不是喜欢用。感觉还没有普通的好。
   量不大的时候一次磨个3-5根普通麻花钻头,磨点弧度。
       一样的干个一天。

网友(2013-12-13):
我是做不锈钢加工的,我们用的是含钴钻,天工的, 比较好用,钻不锈钢和钻普通材料差不多。

网友:
看你打多少大的孔,小孔的可以考虑上工的高钴钻,12以上的其实什么钻都可以,只要比速调好,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钛合金的那是相当的好用

网友:
钻不锈钢可以用普通麻花钻,选好润滑油是不可少的,可用30#机油或什么的记不住了。

网友:
材料有很大关系,磨得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