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中有圆周阵列和线形阵列吗?

楼主(2012-04-01):
我在学GU,今天遇到了一个小问题,有个图形要阵列,我怎么在命令框中找不到圆周阵列和线形阵列呢?

网友:
你先选择要阵列的图形点右键选择变换,里面有圆形阵列,线性阵列,UG6.0是这样的,不知Ug4.0是否也是,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nielaisen ,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