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加工端面从里向外加工好还是从外向里好。

楼主(2012-04-01):
我们现在有两种铝活,直径都是100。长度分别是10mm和80mm。只加工端面,想知道从里向外加工好还是从外向里好。

网友:
不管怎么加工,只要客户认可就都好.............

网友:
那要看你用什么刀,45度刀只能从外向里加工,90度左偏刀就可以从里向外加工了

网友:
由外到里好。原因是对刀尖磨损小。工件中心的线速度是最低的,直接从那里下刀的话刀尖磨损快。

网友:
一般都是从外圆往中心切,这样粗糙度要更好些。

网友:
没有孔的话建议由外往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