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剪板机上梁老是自己下降。

楼主(2012-04-01):
我们用的这台液压剪板机有好几年了,最近剪板机在上止点停不住,按着上升的按钮把剪板机上升后一松开按钮,上升梁就会自动下降,换了新的溢流阀和换向阀,可还是这样,油缸也不漏油,实在是搞不明白,哪位大侠能帮帮忙,告诉我咋回事,该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油缸内泄啊???
或者你再看看系统中有没有液压锁之类的部件,是不是锁不住了!

网友A:
八成是内泄,即油缸活塞密封坏了,判断方法很简单,将油缸下腔封住还往下溜的话,就是内泄了。在维修过程中,记住排除法很重要。

网友:
估计是油缸产生了泄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成是内泄,即油缸活塞密封坏了,判断方法很简单,将油缸下腔封住还往下溜的话,就是内泄了。在维修过程中 ...

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封啊?下腔还有油就拆管啊?

网友:
只有一个下压油缸吗?我碰到过一次,是内泄。我是这样确认的:将下压油缸降到最低位置,停机。拆掉油管,开机,按下压按钮,如果有油出来就说明是内泄。千万别按错了按钮!!!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的,不过以防万一不是油缸内泄,为了安全起见是,最是二个人一起,先把压调到最小,一个人按下压按钮,一个人慢慢把压力调大,看有没有油出来.

网友:
清洗过平衡阀没有?卡平衡阀都会自动下降慢慢

网友:
可先查一下油缸是否有内泄。如无内泄则看一下液压锁(液控单向阀)是否坏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内泄确实没考虑到,我对液压确实不太懂,看来可以修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修好了说声,估计应该是内泄

网友:
第一,判定为内泄。第二,有一种是充氮气来填充压力,氮气不足也会出现 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