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操作

楼主(2012-04-01):
一、钳工的基本操作
钳工是主要手持工具对夹紧在钳工工作台虎钳上的工件进行切削加工的方法,它是机械制造中的重要工种之一。钳工的基本操作可分为:
1.辅助性操作   即划线,它是根据图样在毛坯或半成品工件上划出加工界线的操作。
2.切削性操作   有錾削、锯削、锉削、攻螺纹、套螺纹。钻孔(扩孔、铰孔)、刮削和研磨等多种操作。
3.装配性操作   即装配,将零件或部件按图样技术要求组装成机器的工艺过程。
4.维修性操作   即维修,对在役机械、设备进行维修、检查、修理的操作。

楼主:
此文为转发  网页文章   谢谢上网上的作者

游客

网友:
同意!

楼主:
虎钳
虎钳是用来夹持工件,其规格以钳口的宽度来表示,常用的有100、125、150mm三种,使用虎钳时应注意:
(1)工件尽量夹在钳口中部,以使钳口受力均匀;
(2)夹紧后的工件应稳定可靠,便于加工,并不产生变形;
(3)夹紧工件时,一般只允许依靠手的力量来扳动手柄,不能用手锤敲击手柄或随意套上长管子来扳手柄,以免丝杠、螺母或钳身损坏。
(4)不要在活动钳身的光滑表面进行敲击作业,以免降低配合性能;
(5)加工时用力方向最好是朝向固定钳身。

楼主:
划线的精度一般为0.25~0.5mm
夹持工具—方箱、千斤顶、V形铁等
(1)方箱   方箱是铸铁制成的空心立方体、各相邻的两个面均互相垂直。方箱用于夹持、支承尺寸较小而加工面较多的工件。通过翻转方箱,便可在工件的表面上划出互相垂直的线条。
(2)千斤顶    千斤顶是在平板上支承较大及不规划工件时使用,其高度可以调整。通常用三个千斤顶支承工件。
(3)V形铁    V形铁用于支承圆柱形工件,使工件轴线与底板平行。

楼主:
(1)锯条的材料与结构
锯条是用碳素工具钢(如T10或T12)或合金工具钢,并经热处理制成。
锯条的规格以锯条两端安装孔间的距离来表示(长度有150~400mm)。常用的锯条是长399mm、宽12mm、厚0.8mm。
锯条的切削部分由许多锯齿组成,每个齿相当于一把錾子起切割作用。常用锯条的前角γ为0、后角α为40~50°、楔角β为45~50°。
锯条的锯齿按一定形状左右错开,排列成一定形状称为锯路。锯路有交叉、波浪等不同排列形状。锯路的作用是使锯缩宽度大于锯条背部的厚度,防止锯割时锯条卡在锯缝中,并减少锯条与锯缝的摩擦阻力,使排屑顺利,锯割省力。
锯齿的粗细是按锯条上每25mm长度内齿数表示的。14~18齿为粗齿,24齿为中齿齿为细齿。锯齿的粗细也可按齿距t的大小来划分:粗齿的齿距t=1.6mm,中齿的齿距t=1.2mm,细齿的齿距t=0.8mm。

网友:
嘛意思???????????????????????

游客

网友:
谢谢点评

楼主:
锯条的粗细应根据加工材料的硬度、厚薄来选择。
锯割软的材料(如铜、铝合金等)或厚材料时,应选用粗齿锯条,因为锯屑较多,要求较大的容屑空间。
锯割硬材料(如合金钢等)或薄板、薄管时、应选用细齿锯条,因为材料硬,锯齿不易切人,锯屑量少,不需要大的容屑空间;锯薄材料时,锯齿易被工件勾住而崩断,需要同时工作的齿数多,使锯齿承受的力量减少。
锯割中等硬度材料(如普通钢、铸铁等)和中等硬度的工件时,一般选用中齿锯条。

楼主:
(1)丝锥
丝锥是用来加工较小直径内螺纹的成形刀具,一般选用合金工具钢9SiGr制成,并经热处理制成。通常M6~M24的丝锥一套为两支,称头锥、二锥;M6以下及M24以上一套有三支、即头锥、二锥和三锥。

楼主:
(1)底孔直径的确定
丝锥在攻螺纹的过程中,切削刃主要是切削金属,但还有挤压金属的作用,因而造成金属凸起并向牙尖流动的现象,所以攻螺纹前,钻削的孔径(即底孔)应大于螺纹内径。底孔的直径可查手册或按下面的经验公式计算:
脆性材料(铸铁、青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1.1p(螺距)
塑性材料(钢、紫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p(螺距)

楼主:
(2)钻孔深度的确定
攻盲孔(不通孔)的螺纹时,因丝锥不能攻到底,所以孔的深度要大于螺纹的长度,盲孔的深度可按下面的公式计算:
孔的深度=所需螺纹的深度+-.7d

楼主:
(4)攻钢件上的内螺纹,要加机油润滑,可使螺纹光洁、省力和延长丝锥使用寿命;攻铸铁上的内螺纹可不加润滑剂,或者加煤油;攻铝及铝合金、紫铜上的内螺纹,可加乳化液。

楼主:
(1)圆杆直径的确定
与攻螺纹相同,套螺纹时有切削作用,也有挤压金属的作用。故套螺纹前必须检查圆桩直径。圆杆直径应稍小于螺纹的公称尺寸,圆杆直径可查表或按经验公式计算。
经验公式:圆杆直径=螺纹外径d-(0.13~0.2)螺距p

楼主:
锉削的最高精度可达IT7-IT8,表面粗糙度可达Ra1.6-0.8μm。可用于成形样板,模具型腔以及部件,机器装配时的工件修整

楼主:
1.锉刀的材料及构造
锉刀常用碳素工具钢T10、T12制成,并经热处理淬硬到HRC62~67。
锉刀由锉刀面、锉刀边、锉刀舌、锉刀尾、木柄等部分组成。锉刀的大小以锉刀面的工作长度来表示。锉刀的锉齿是在剁锉机上剁出来的。

楼主:
粗齿、细齿和油光锉等(锉刀的粗细以每10mm长的齿面上锉齿齿数来表示,粗锉为4~12齿,细齿为13~24齿,油光锉为30~36齿)

楼主:
钻孔时,加工精度一般在IT10级以下,表面粗糙度为Ra12.5μm左右

楼主:
钻头是钻孔用的刀削工具,常用高速钢制造,工作部分经热处理淬硬至62~65HRC。一般钻头由柄部、颈部及工作部分组成。

楼主:
钻削大于φ30mm的孔应分两次站,第一次先钻第一个直径较小的孔(为加工孔径的0.5~0.7);第二次用钻头将孔扩大到所要求的直径。钻削时的冷却润滑:钻削钢件时常用机油或乳化液;钻削铝件时常用乳化液或煤油;钻削铸铁时则用煤油。

楼主:
扩孔用以扩大已加工出的孔(铸出、锻出或钻出的孔)其加工精度一般为IT9~IT10级,表面粗糙度、Ra=3.2~6.3μm。扩孔的加工余量一般为0.2~4mm。扩孔时可用钻头扩孔,但当孔精度要求较高时常用扩孔钻 不同是:扩孔钻有3~4个切削刃,且没有横刃,其顶端是平的,螺旋槽较浅,故钻芯粗实、刚性好,不易变形,导向性好。

楼主:
铰孔是用铰刀从工件壁上切除微量金属层,以提高孔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的加工方法。铰孔是应用较普遍的孔的精加工方法之一,其加工精度可达IT6~IT7级,表面粗糙度Ra=0.4~0.8μm。
铰刀是多刃切削刀具,有6~12个切削刃和较小顶角。铰孔时导向性好。铰刀刀齿的齿槽很宽,铰刀的横截面大,因此刚性好。铰孔时因为余量很小,每个切削刃上的负荷著小于扩孔钻,且切削刃的前角γ0=0°,所以铰削过程实际上是修刮过程。特别是手工铰孔时,切削速度很低,不会受到切削热和振动的影响,因此使孔加工的质量较高。铰孔时铰刀不能倒转,否则会卡在孔壁和切削刃之间,而使孔壁划伤或切削刃崩裂。

楼主:
常用T10A、T12A和GCr15钢 , 焊 硬质合金  刮刀 。
校准工具的用途是:一是用来与刮削表面磨合,以接触点子多少和疏密程度来显示刮削平面的平面度,提供刮削依据;二是用来检验刮削表面的精度与准确性。
刮削平面的校准工具有:校准平板、校正尺和角度直尺三种。
常用的显示剂有红丹粉(加机油和牛油调和)和兰油(普鲁士蓝加蓖麻油调成)。

楼主:
一级平面为:5~16点/25×25;精密平面为:16~25点/25×25;超精密平面为:大于25点/25×25。
细刮时要朝一个方向刮,第二遍刮削时要用45°或65°的交叉刮网纹。精刮时常用点刮法(刀痕长为5mm),且落刀要轻,起刀要快。
刮花的目的主要是美观和积存润滑油。常见的花纹有:斜纹花纹、鱼鳞花纹和燕形花纹等。

楼主:
研磨后的表面粗糙度Ra=0.8~0.05μm。
研具材料的硬度一般都要比被研磨工件材料低。灰铸铁是常用研具材料(低碳钢和铜亦可用)。
研磨剂由磨料和研磨液调和而成的混合剂。
磨料  经在研磨中起切削作用。常用的磨料有:刚玉类磨料——用于碳素工具钢、合金工具钢、高速钢和铸铁等工件的研磨;碳化硅磨料——用于研磨硬质合金、陶瓷等高硬度工件,亦可用于研磨钢件;金刚石磨料——它的硬度高,实用效果好但价格昂贵。
研磨液   它在研磨中起的作用是调和磨料、冷却和润滑作用。常用的研磨液有煤油、汽油、工业用甘油和熟猪油。

楼主:
Q235-A:普通碳素结构钢,用于一般结构,交货态:保证机械性能,价:4200元/吨
35号钢:优质碳素结构钢,用于结构零件,交货态:保证机械性能、化学成分,价:4600元/吨;
45号钢:优质碳素结构钢,用于要硬度的结构零件,如轴等,保证机械性能、化学成分,价:4700元/吨。

网友:
不能弄到一起么

楼主:
Q235A和Q235B的主要区别就在于P/S含量的不同

楼主:
(一)低温回火(150-250℃)   低温回火所得组织为回火马氏体。其目的是在保持淬火钢的高硬度和高耐磨性的前提下,降低其淬火内应力和脆性,以免使用时崩裂或过早损坏。它主要用于各种高碳的切削刃具,量具,冷冲模具,滚动轴承以及渗碳件等,回火后硬度一般为HRC58-64。   (二)中温回火(350-500℃)   中温回火所得组织为回火屈氏体。其目的是获得高的屈服强度,弹性极限和较高的韧性。因此,(它主要用于各种弹簧和热作模具的处理,回火后硬度一般为HRC35-50。   (三)高温回火(500-650℃)   高温回火所得组织为回火索氏体。习惯上将淬火加高温回火相结合的热处理称为调质处理,其目的是获得强度,硬度和塑性,韧性都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因此,广泛用于汽车,拖拉机,机床等的重要结构零件,如连杆,螺栓,齿轮及轴类。回火后硬度一般为HB200-330。

楼主:
普通车床加工尺寸精度一般为IT10~IT8,表面粗糙度值Ra=6.3~1.6μm。
    1.高速钢
高速钢又称锋钢、是以钨、铬、钒、钼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高合金工具钢。高速钢淬火后的硬度为HRC63~67,其红硬温度550℃~600℃,允许的切削速度为25~30m/min。
高速钢有较高的抗弯强度和冲击韧性,可以进行铸造、锻造、焊接、热处理和切削加工,有良好的磨削性能,刃磨质量较高,故多用来制造形状复杂的刀具,如钻头、铰刀、铣刀等,亦常用作低速精加工车刀和成形车刀。
常用的高速钢牌号为W18Cr4V和W6Mo5Cr4V2两种。
2.硬质合金
硬质合金是用高耐磨性和高耐热性的WC(碳化钨)、TiC(碳化钛)和Co(钴)的粉末经高压成形后再进行高温烧结而制成的,其中Co起粘结作用,硬质合金的硬度为HRA89~94(约相当于HRC74~82),有很高的红硬温度。在800~1000℃的高温下仍能保持切削所需的硬度,硬质合金刀具切削一般钢件的切削速度可达100~300m/min,可用这种刀具进行高速切削,其缺点是韧性较差,较脆,不耐冲击,硬质合金一般制成各种形状的刀片,焊接或夹固在刀体上使用。
常用的硬质合金有钨钴和钨钛钴两大类:
(1)钨钴类(YG)
由碳化钨和钴组成,适用于加工铸铁、青铜等脆性材料。
常用牌号有YG3、YG6、YG8等,后面的数字表示含钴量的百分比,含钴量愈高,其承受冲击的性能就愈好。因此,YG8常用于粗加工,YG6和YG3常用于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2)钨钛钴类(YT)
由碳化钨、碳化钛和钴组成,加入碳化钛可以增加合金的耐磨性,可以提高合金与塑性材料的粘结温度,减少刀具磨损,也可以提高硬度;但韧性差,更脆、承受冲击的性能也较差,一般用来加工塑性材料,如各种钢材。
常用牌号有YT5、YT15、YT30等,后面数字是碳化钛含量的百分数,碳化钛的含量愈高,红硬性愈好;但钴的含量相应愈低,韧性愈差,愈不耐冲击,所以YT5常用于粗加工,YT15和YT30常用于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网友:
不错的装配知识。好好学习下。

楼主:
高碳钢中最优质者莫过于1095, 其含碳量达1.03%, 经热处理後可达HRc58-60之硬度, 韧性十分好, 但不耐锈, 多被应用于传统之欧洲式猎刀, 大型砍伐刀及军用刀 如二次大战时美国“KA-BAR”军刀便是以1095作为刀身材料

楼主:
刀头一般由三面,两刃、一尖组成。
前刀面    是切屑流经过的表面。
主后刀面  是与工件切削表面相对的表面。
副后刀面  是与工件已加工表面相对的表面。
主切削刃  是前刀面与主后刀面的交线,担负主要的切削工作。
副切削刃  是前刀面与副后刀面的交线,担负少量的切削工作,起一定的修光作用。
刀尖      是主切削刃与副切削刃的相交部分,一般为一小段过渡圆弧。
车刀的主要角度有前角(γ0)、后角(α0)、主偏角(Kr)、副偏角(Kr’)和刃倾角(λs)。
为了确定车刀的角度,要建立三个坐标平面:切削平面、基面和主剖面。对车削而言,如果不考虑车刀安装和切削运动的影响,切削平面可以认为是铅垂面;基面是水平面;当主切削刃水平时,垂直于主切削刃所作的剖面为主剖面。
(1)前角γ0在主剖面中测量,是前刀面与基面之间的夹角。其作用是使刀刃锋利,便于切削。但前角不能太大,否则会削弱刀刃的强度,容易磨损甚至崩坏。加工塑性材料时,前角可选大些,如用硬质合金车刀切削钢件可取γ0=10~20,加工脆性材料,车刀的前角γ0应比粗加工大,以利于刀刃锋利,工件的粗糙度小。
(2)后角α0在主剖面中测量,是主后面与切削平面之间的夹角。其作用是减小车削时主后面与工件的摩擦,一般取α0=6~12°,粗车时取小值,精车时取大值。
(3)主偏角Kr在基面中测量,它是主切削刃在基面的投影与进给方向的夹角。其作用是:
1)可改变主切削刃参加切削的长度,影响刀具寿命。
2)影响径向切削力的大小。
小的主偏角可增加主切削刃参加切削的长度,因而散热较好,对延长刀具使用寿命有利。但在加工细长轴时,工件刚度不足,小的主偏角会使刀具作用在工件上的径向力增大,易产生弯曲和振动,因此,主偏角应选大些。
车刀常用的主偏角有45°、60°、75°、90°等几种,其中45°多。
(4)副偏角Kr’在基面中测量,是副切削刃在基面上的投影与进给反方向的夹角。其主要作用是减小副切削刃与已加工表面之间的摩擦,以改善已加工表面的精糙度。
在切削深度ap、进给量f、主偏角Kr相等的条件下,减小副偏角Kr’,可减小车削后的残留面积,从而减小表面粗糙度,一般选取Kr′=5~15°。
(5)刃倾角入λs  在切削平面中测量,是主切削刃与基面的夹角。其作用主要是控制切屑的流动方向。主切削刃与基面平行,λs=0;刀尖处于主切削刃的最低点,λs为负值,刀尖强度增大,切屑流向已加工表面,用于粗加工;刀尖处于主切削刃的最高点,λs为正值,刀尖强度削弱,切屑流向待加工表面,用于精加工。车刀刃倾角λs,一般在-5-+5°之间选取。
四、车刀的刃磨
车刀用钝后,必须刃磨,以便恢复它的合理形状和角度。车刀一般在砂轮机上刃磨。磨高速钢车刀用白色氧化铝砂轮,磨硬质合金车刀用绿色碳化硅砂轮。
车刀重磨时,往往根据车刀的磨损情况,磨削有关的刀面即可。车刀刃磨的一般顺序是:磨后刀面→磨副后刀面→磨前刀面→磨刀尖圆弧。车刀刃磨后,还应用油石细磨各个刀面。这样,可有效地提高车刀的使用寿命和减小工件表面的粗糙度。
刃磨车刀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1)刃磨时,两手握稳车刀,刀杆靠于支架,使受靡面轻贴砂轮。切勿用力过猛,以免挤碎砂轮,造成事故。
(2)应将刃磨的车刀在砂轮圆周面上左右移动,使砂轮磨耗均匀,不出沟槽。避免在砂轮两侧面用力粗磨车刀,以至砂轮受力偏摆,跳动,甚至破碎。
(3)刀头磨热时,即应沾水冷却,以免刀头因温升过高而退火软化。磨硬质合金车刀时,刀头不应沾水,避免刀片沾水急冷而产生裂纹。
(4)不要站在砂轮的正面刃磨车刀,以防砂轮破碎时使操作者受伤。

楼主:
常用外圆车刀有尖刀、弯头刀和偏刀。外圆车刀常用主偏角有15°、75°、90°。
尖刀主要用于粗车外圆和没有台阶或台阶不大的外圆。弯刀头用于车外圆、端面和有45°斜面的外圆,特别是45°弯头刀应用较为普遍。主偏角为90°的左右偏刀,车外圆时,径向力很小,常用来车削细长轴的外圆。圆弧刀的刀尖具有圆弧,可用来车削具有圆弧台的外圆。各种外圆车刀均可用于倒角。
2.外圆车刀的安装
(1)刀尖应与工件轴线等高。
(2)车刀刀杆应与工件轴线垂直。
(3)刀杆伸出刀架不宜过长,一般为刀杆厚度的1.5~2倍。
(4)刀杆垫片应平整,尽量用厚垫片,以减少垫片数量。
(5)车刀位置调整好后应固紧。
由于制造误差和卡盘零件的磨损等原因,三爪卡盘的定心准确度约为0.05~0.15mm。三爪卡盘是靠其法兰盘上的螺纹直接旋装在车床主轴上。

楼主:
尼龙6与尼龙66
* 结构:尼龙6为聚己内酰胺,而尼龙66为聚己二酸己二胺。尼龙66比尼龙6要硬12%,而理论上说,硬度越高,纤维的脆性越大,从而越容易断裂。

楼主:
使用高速钢车刀进行粗车的切削用量推荐如下:切削深度ap=0.8~1.5mm,进给量f=0.2~0.3mm/r,切削速度v取30~50m/min(切钢)。

楼主(2012-05-02):
粗车铸、锻件毛坯时,因工件表面有硬皮,为保护刀尖,应先车端面或倒角,第一次切深应大于硬皮厚度。若工件夹持的长度较短或表面凸不平,切削用量则不宜过大。
粗车应留有0.5~1mm作为精车余量。粗车后的精度为IT14-IT11,表面粗糙度Ra值一般为12.5~6.3μm。

楼主:
精车的目的是保证零件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的要求,生产率应在此前提下尽可能提高。一般精车的精度为IT8~IT7,表面粗糙度值Ra=3.2~0.8μm,所以精车是以提高工件的加工质量为主。切削用量应选用较小的切削深度ap=0.1~0.3mm和较小的进给量f=0.05~0.2mm/r,切削速度可取大些。
精车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保证加工表面的粗糙度的要求。减上表面粗糙度Ra值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点。
(1)合理选用切削用量。选用较小的切削深度ap和进给量f,可减小残留面积,使Ra值减小。
(2)适当减小副偏角Kr′,或刀尖磨有小圆弧,以减小残留面积,使Ra值减小。
(3)适当加大前角γ0,将刀刃磨得更为锋利。
(4)用油后加机油打磨车刀的前、后刀面,使其Ra值达到0.2~0.1μm,可有效减小工件表面的Ra值。
(5)合理使用切削液,也有助于减小加工表面粗糙度Ra值。低速精车使用乳化液或机油;若用低速精车铸铁应使用煤油,高速精车钢件和较高切速精车铸铁件,一般不使用切削液。

网友:
这是钳工工艺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