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螺纹

楼主(2012-04-01):
我想问一下如果螺纹车小了如何修啊!我现在用的方法是,把螺纹刀移到螺纹处,(通常是第一扣到第二扣之间)然后把刀尖放到牙底。在X向出来,Z向正方向移动四个螺距,移到螺纹外,如果螺距是5我会在刀补上输Z20。程式中的螺纹定位点也输上Z20。这样修可不可行啊

网友:
是数控机床吗?如果是调式的话,把程序夹头松开的指令删除,只要做完工件不拿下来,随你轴间专门动 ,之后再重新做一次 都可以保持原来的走刀路线,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三爪不要松开,可以在从车下的。

网友:
15966589146给我打电话 我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