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挖掘机的模式故障维修

楼主(2012-04-01):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挖掘机一般都采用了机电液一体化控制模式,我们在排除一些故障时,解决的多是发动机、液压泵、分配阀、外部负荷的匹配问题。一般在挖掘机作业中,这几方面不能匹配,经常会表现为:发动机转速下降,工作速度变慢,挖掘无力以及一些常见问题。
    1.工作速度变慢
    挖掘机工作速度变慢主要原因是整机各部磨损造成发动机功率下降与液压系统内泄。挖掘机的液压泵为柱塞变量泵,工作一定时间后,泵内部液压元件(缸体、柱塞、配流盘、九孔板、龟背等)不可避免的产生过度磨损,会造成内漏,各参数据不协调,从而导致流量不足油温过高,工作速度缓慢。这时就需要整机大修,对磨损超限的零部件进行修复更换。
    2.发动机转速下降
    首先要测试发动机本身输出功率,如果发动机输出功率低于额定功率,则产生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燃油品质差、燃油压力低、气门间隙不对、发动机的某缸不工作、喷油定时有错、燃油量的调定值不对、进气系统漏气、制动器及其操纵杆有毛病和涡轮增压器积炭。如果发动机输出动力正常,就需要查看是否因为液压泵的流量和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不匹配。
    液压挖掘机在作业中速度与负载是成反比的,就是流量和泵的输出压力乘积是一个不变量,泵的输出功率恒定或近似恒定。如果泵控制系统出现了故障,就不能实现发动机、泵及阀在不同工况区域负荷优化匹配状态,挖掘机从而将不能正常工作。此类故障要先从电器系统入手,再检查液压系统,最后检查机械传动系统。

以上资料由  宁安挖掘机学校    1007.peixun360.com/
            天津叉车学校      1003.peixun360.com/
            天津挖掘机学校     951.peixun360.com/
            鞍山挖掘机学校    976.peixun360.com/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