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设备处理风量与管径的计算关系

楼主(2012-04-01):
请教除尘设备处理风量与管径的计算关系,管径对除尘效果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依據你所抽空間的體積,單位時間內的抽氣倍數和抽風風管內氣體流速,來計算管徑。其中還要考慮管路內的壓力損失和排風機的性能達到較為優良的狀態。還有哪裡不懂直接問要點!

网友:
Q=π(D^2)/4V
q----流量
D---管徑
V--管內氣體流速
(注意單位的統一)

网友A:
管徑主要和壓力損失,流速(影響到排風機的使用性能---參考配風機性能曲綫)有關,你期待的除塵有動壓和流速要求。我表達能力太差!你還是去看資料吧!

游客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一点,谢谢楼上

楼主:
谢谢,我们厂的除尘风机开足马力后除尘器压差很大,过滤袋会撕裂,且不下灰,其他方面都没查出原因,我怀疑是不是管径的问题。

网友(2012-06-08):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厂的除尘风机开足马力后除尘器压差很大,过滤袋会撕裂,且不下灰,其他方面都没查出原因,我怀疑 ...

风机的静压 大致等于 三部分的总和:1,抽风口压力,2,管道压力损失,3,过滤袋压力损失

如果按你说的把管径改细,那么流速变大,第2项就会变大,第3项的负担会小一些。
但实际上大马拉小车,因为第2项是无谓的损失。

另一种想法是,你的第3项为什么那么大,大到可以撕裂袋子。
一个可以被想到的就是,袋子的孔隙都被尘埃堵死了,所以风想通过袋子就很费力了。
所以想到的是,会不会是袋子的样式和尘埃的形式不匹配。
比如粗粒用粗袋子,细粒用面积大不容易堵的袋子,纤维用纤维专用的收集袋。

当然,只是一种思路而已,如果无效请见谅。

网友(2012-10-12):
小弟我也正受老板之命,在焊接后的打磨工位处加一个除尘设备。外面成熟的设备大大的有,可老板并不想买,就只说让我想想办法。苦恼啊

网友(2013-12-19):
首先要确定管内气体的流速,该参数会影响其余参数的确定,从而引起管道内经的确定。

网友(2014-09-03):
引用 网友A:
管徑主要和壓力損失,流速(影響到排風機的使用性能---參考配風機性能曲綫)有關,你期待的除塵有動壓和流速 ...

谢谢。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A:
管徑主要和壓力損失,流速(影響到排風機的使用性能---參考配風機性能曲綫)有關,你期待的除塵有動壓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