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夹头制造工艺

楼主(2012-04-01):
我现在做一个弹簧夹头,大家看一下工艺怎么样!我用弹簧钢先车好锥面,掉头找正粗车内孔。调质,线切割割槽,最后把夹头上到车床上,在闭合状态下精车!现在的疑问是,槽多宽多长比较理想,45号跟弹簧钢有何区别。内孔跟外圆壁厚多少为宜

网友:
这个夹具手册上有,壁厚一般为11.5-3mm,槽宽为夹头外径的立方根乘0.6。

网友A:
壁厚是1.5-3㎜,不是11.5。

网友B:
有点问题呀你的工艺,工艺一般我是这样做的有两种方法;
《一种》:
1.先粗车 :粗车出外圆,锥度《锥度一般比主轴孔锥度大1度》,内孔螺纹《内孔螺纹可以直接车到位》和夹头头部的内孔《留余量0.5mm-1mm精车》
2.线切割或锯片割槽@@@注意不要从夹头割,要割到快到夹头处5MM左右《主要是留淬火后精车或用磨床精磨在据了多余的5MM》
3.淬火
4在车床上或数控车一个外螺纹,把夹头玄上去《精车内外园》到尺寸。
5.把多余的槽据了。
数控车床尾座中心高高了有什么影响?

《两种》:
1.精车外圆,锥度《锥度一般比主轴孔锥度大1度》和夹头头部的内孔到尺寸《同轴度好》
2掉头车内孔和螺纹
3.淬火《或先线切割,锯片或手动切割机在淬火》
4.线切割槽,锯片,手动切割机。

网友(2013-11-23):
我的工件是圆锥形式的,如何做夹爪面

网友:
上图最实在

网友(2015-12-21):
正在设计弹簧夹头呢,学习了,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壁厚是1.5-3㎜,不是11.5。

您好,我正在设计弹簧夹头,看您能否将弹簧夹头的尺寸设计依据发送给我下,谢谢。我邮箱是:taojunyouyou@qq.com

网友C(2023-03-27):
引用 网友B:
有点问题呀你的工艺,工艺一般我是这样做的有两种方法;
《一种》:
1.先粗车 :粗车出外圆,锥度《锥度 ...

大哥,还有在吗?我现在在做毕设,题目就和ER夹头有关,做热处理工艺优化和加工线路优化,有指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还有在吗?我现在在做毕设,题目就和ER夹头有关,做热处理工艺优化和加工线路优化,有指教吗?

弹簧夹头的工艺都比较成熟了,基本上都是车,切割,热处理,磨,对于批量大的零件可以很好地实现定心快速装夹,夹紧力稳定等优点。ER夹头也都有比较成熟的加工工艺,热处理优化需要配合材料做大量实验才能得到数据,这个题目谨慎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弹簧夹头的工艺都比较成熟了,基本上都是车,切割,热处理,磨,对于批量大的零件可以很好地实现定心快速 ...

以及定下这个题目了,不过就是用模拟软件进行模拟,材料选的65Mn,Deform材料库里没有,得用Jmatpro先导出材料。这些都是模拟软件的使用,主要就是对热处理工艺想要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了解,但是网上查的内容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弹簧夹头的工艺都比较成熟了,基本上都是车,切割,热处理,磨,对于批量大的零件可以很好地实现定心快速 ...

大佬们有没有一套现用的热处理工艺,包含参数什么的,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参数数值,然后跑软件进行模拟,网上找到的信息都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