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米多柱子铝合金液压升降机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2012-04-01):
  最近公司接到一笔大单子,就是设计一款铝合金液压升降机,要求是六柱子,高度20米,承重150公斤,以往这样的 高度我们采用的都是套港式的,这次是个难度,在这个高度稍微有点风,上面摇晃的就很厉害。不知道该如何设计,支杆是2.2的铝合金钢板,关于外形给你们一个网址看一下还有这俩网站里面的铝合金一样的,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好点的方案啊?

网友:
先把断面设计好了,嵌合长度够了就不会晃,三节升降的,要设计一套钢丝绳轮系统,每节的升降终点有行程开关,

都设计好了,把断面图给挤压厂,你出模具费就可以试模,

这个不是有技术的东西吧,也没有多大的利润,你玩这个,还不如玩再高些的升降车,那个比这个有利润,稍微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