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套夹具要怎样处理表面不生锈呢

楼主(2012-04-01):
我用45#钢做加工中心上的夹具
具体工艺和步骤和加工及热处理怎么做

网友:
45#号钢那只有镀铬或镍(镀层厚点),不过还是会生锈,只是时间的问题
换材料能好的保证不生锈,用做模具方面的材料。

网友:
可以做到,要QQ562783626

网友:
夹具做好后放在防锈水泡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发黑处理,这个好像都是这么做的啊

网友:
只有去镀了,!!!!!!!!!!!!!!!!!!

网友:
渗氮可以不!!!!!!!!!!!!

网友:
一是发蓝泡油。
二是黑色氮化

网友A(2012-06-20):
表面发黑处理

网友:
一个CNC夹具而已  发黑就好  很有钱的话就去镀

网友:
加工中心上的夹具,使用中要时刻与切削液接触了??

防锈处理方法有:
发黑,常用做法,价格低
电镀铬,模具常用,价格高
氮化处理,提高力学性能,同时防锈,价格更高

那么采用发黑就行了??

网友:
发黑。刷漆

网友(2012-08-24):
建议做QPQ盐浴氮化处理,一方面是氮化能起到增加表面硬度提高耐磨性,从而增加夹具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QPQ工艺处理后夹具表面有一层Fe3O4层,可以有效地起到耐腐蚀防锈的效果,盐雾试验可以达到200小时以上,而普通发黑盐雾试验只有4个小时左右。该工艺处理后产品表面具有黑亮色外观

网友:
镀一下什么事都没有,但要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网友:
发黑处理,空气湿度大的话时间久了任然会生锈,以前我们有一些夹具是镀锌处理,6年了也不见生锈。

网友:
发黑,或者喷砂!不知道LZ的是什么夹具?

网友:
发黑廉价,镀层贵,二选一

网友:
我们 加工中心上用的液压 夹具都是发黑的
如果预算够的话,可以电镀

网友:
发黑处理,就是防锈的的

网友:
CNC夹具而已  发黑就好 ....

网友(2012-10-20):
发黑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发黑处理

发黑处理,,求解释

网友:
可以做QPQ处理,保证不生锈,如有需要,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