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4-01):
两根直径90长度500的45号圆钢用电焊对接在一起,完全焊透,半精车后调质,精车后强度是否和没有对接的1000的圆钢一样?

网友:
差不多,但这样的对接一般不太适合做工业产品用,建筑上有这样对接钢筋,用来做楼房立柱与混凝土一起浇灌的.

网友:
焊缝强度不行的,为何不用直接长度的

网友:
肯定是有差别的
焊接地方分子的结构被破坏掉了,对强度肯定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