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编程圆弧与圆弧连接,斜角与圆弧连接,切点不好找

楼主(2012-04-01):
   手工编程圆弧与圆弧连接,斜角与圆弧连接,切点不好找。CAD倒是可以,手头没电脑,也不会。似乎有资料用G01编圆弧连接挺省事,高手谈谈什么情况下怎么用。

网友:
你说的是 直线后圆角指令 圆弧后圆角指令

网友:
这个是纯粹靠手工算的点坐标,没有过硬的数学功底是算不好的。早期没有刀尖圆弧半径补偿的系统程序要求高的话都是手工算的。只要对刀无误,加工出来的尺寸就准的(斜线圆弧角度等需走插补的地方),几乎不用再修整。

网友:
  蓝图编程 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2012-11-25):
靠自己!
超同意,
同意,蓝图编程!

网友(2012-04-01):
这个是解析几何的问题,点倒是不难求,就是运算有点麻烦,一个点要算上上半张A4了,要建坐标系画图,列方程组,计算,还要把你的计算的坐标转换成你工件的坐标

网友:
花出来最省事了

网友:
三楼正确,不过有的系统支持,不过有的系统不支持;我用过好像台湾新代的支持。

网友:
现在的系统都是自动过度的,只要你自己算好节点就可以了

网友:
此问题在数控加工过程中经常遇到,我一般就用CAD- B. y3 l+ G; c7 C

网友(2012-05-06):
你是说圆弧过度,G1X100Z0,G1X--Z--C--R--,先倒角后倒圆。G1X100Z0,G1X--Z--R--R--,先倒圆再倒圆,

网友:
那是走倒圆吧? 有些床子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