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UG6.0 按装问题。。

楼主(2012-04-01):
昨晚把UG6.0 删除了 重装 失败啊。。。许可证 无法卸载。。。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我有安装视频 如果需要请写邮箱,

网友:
删的时候要按顺序删,要不装不上的,将残余的东西粉碎 删除干净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把UG相关的全都卸载,然后把许可证改好,放到安装目录下,之后的安装都选这个改好的许可证文件,安装完之后不要忘了用破解的文件覆盖原文件,一般情况下都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安装视频 如果需要请写邮箱,

272205617@qq.com

网友(2012-05-06):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直接把系统盘给重装了,就好了

网友:

十分钟搞定,最主要是安装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