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椭圆是何原因

楼主(2012-04-01):
加工外圆4mm负2丝长6mm
不锈钢304材料
三丝椭圆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应该是主轴或者卡盘有跳动吧。

网友:
主轴跳动!我这的以前也有过这现象,直径大的不明显吧?把主轴轴承调紧一点试试!

楼主:
多谢明天试一下
设备是沈机3665

网友:
刚性较差。或xy导轨有磨损。检查检查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已经解决
主要是主轴径向间隙大

网友:
兄弟,这个跟刀具和夹头也有很大关系统的

网友:
应该是主轴或者卡盘有跳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