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与轴颈的配合能这么松吗?

楼主(2012-04-01):
好多轴承经销商介绍中都有这么一段话“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座壳体孔不宜采用过盈配合,内圈与轴颈的配合也不宜过紧,要求在安装中使用螺母调整时应能使其产生较灵活的轴向位移。因为圆锥滚子轴承若采用过盈配合,易使轴承的接触角改变,造成轴承载荷分布不均,引起高的温升。故而,这类轴承的内、外圈与轴颈和轴承座壳体孔的安装配合,一般应以双手大拇指能将轴承刚刚推入轴颈与壳体孔为最好”,只说了轴承内圈和轴过盈少的好处,用双手大拇指能将轴承推入,哪跑内圈怎么办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从哪里看到的这种说法,关于轴承安装时的配合公差,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或者大公司的样本。

游客

网友(2012-06-28):
你这个都是向心轴承配合数据,还有推力轴承的

楼主(2012-04-0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从哪里看到的这种说法,关于轴承安装时的配合公差,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或者大公司的样本。 ...

在百度上输“ 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座壳体孔不宜采用过盈配合”这几个字,可搜到好多这种说法,下面是刚摘的一段{圆锥滚子轴承的安装2009-03-03  来源: 中国泵阀商务网     圆锥滚子轴承属可分离型轴承,内外圈可以分开。因此安装时,可分别把内圈保持架滚动体组件压装于轴上,外圈单独装入轴承座孔内,如图2—3。利用套筒压装时,应注意,必须使套筒一端置于外圈端面,不得置于倾斜的滚道面上。
圆锥滚子轴承多为成对安装使用,如图2—4。在安装中应重点把握三个方面:选择安装配合;调整轴向游隙;进行试运转和检测温度。
    ?  选择安装配合
    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座壳体孔不宜采用过盈配合,内圈与轴颈的配合也不宜过紧,要求在安装中使用螺母调整时应能使其产生较灵活的轴向位移。因为圆锥滚子轴承若采用过盈配合,易使轴承的接触角改变,造成轴承载荷分布不均,引起高的温升。故而,这类轴承的内、外圈与轴颈和轴承座壳体孔的安装配合,一般应以双手大拇指能将轴承刚刚推入轴颈与壳体孔为最好。
文章链接:中国泵阀商务网 http://www.bf35.com/Tech_news/Detail/7285.html}

是的,按设计手册、公差配合等资料在有冲击、重载旋转的内圈和轴是要求紧配的,轴颈140-200要求是P6.但是,”安装中使用螺母调整时应能使其产生较灵活的轴向位移“,有什么办法能够达到灵活移位呢,也就是如何调整游隙呢?

楼主:
今天去书城,看了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轴承单行本中,对背对背轴承做了一些较详细的阐述。背对背轴承因内外圈温差产生游隙变化,要根据轴承夹角和轴的长度判定是变大、基本不变、还是变小,说的较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从哪里看到的这种说法,关于轴承安装时的配合公差,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或者大公司的样本。 ...

在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中,滚动轴承组合结构实例——东风50拖拉机中央传动主动锥齿轮轴,采用背对背安装的两个单列锥滚子轴承,轴为φ50h6,箱体孔为φ110M7,这个例子确实轴采用的是较松的配合,符合“内圈与轴颈的配合也不宜过紧,要求在安装中使用螺母调整时应能使其产生较灵活的轴向位移”的要求,而外圈采用了较紧配合。配合却有特殊性?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没书。。。。。。。

游客

网友:
书上给了一个近似公式,大侠对这个公式怎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没书。。。。。。。

信什么呢?理论指导实践。同一批生产的轴承,在相同的条件下运行,疲劳寿命能相差数十倍。

网友C:
LZ
1.轴承经销商的介绍是错误的。
2.泵阀商务网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3.赞同随风大侠的说法,你可参考大公司的样本。如舍弗勒的HR1,SKF的综合型录。锥轴承TIMKEN是最好的,可参考他家的样本。
4.轴承的配合要依工况而定的,凡是不提具体工况就直接说外圈如何内圈如何的,都是错误的。
5.社区有GBT275-1993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的配合,你可好好研究下。
6.轴承配合的关键在于区分点载荷和圆周载荷;也有叫固定载荷和旋转载荷的,意思是一样的,叫法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1.轴承经销商的介绍是错误的。
2.泵阀商务网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谢谢帕斯卡的回复,缺少的确实就是针对具体工况下如何计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1.轴承经销商的介绍是错误的。
2.泵阀商务网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是不是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端面承受轴向力,产生的摩擦力就可以防止轴跑内圈了?或者说考虑了这个因素,内圈的过盈量可以比圆柱滚子轴承小?大侠说呢

网友:
LZ;

你指的摩擦力是谁和谁之间的摩擦力?

楼主:
(你指的摩擦力是谁和谁之间的摩擦力?),轴承内圈端面和谁相接触?就是他们之间的摩擦力啊,大侠

网友C:
LZ:

过盈配合也是靠摩擦力作用,才不让内圈跑圈的,故有此一问。
内圈端面与轴肩的摩擦力与过盈配合的摩擦力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过盈配合也是靠摩擦力作用,才不让内圈跑圈的,故有此一问。

你不是推荐过过渡配合吗?还有可能产生间隙呢

网友C:
LZ:

问得好,不过我也说了,那种方案能省事,但以牺牲轴承的寿命为代价。
轴承再重要,也只是一个零部件,必须服从整体。
那只是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否最优,取决于你设计者的优化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问得好,不过我也说了,那种方案能省事,但以牺牲轴承的寿命为代价。

跑内圈就不是牺牲轴承的寿命的问题了,这是非正常失效,是设计失误。
在设计手册上有:当内圈承受旋转负荷时,它与轴颈承受的最小过盈量Ymin,可近似按下式计算
Ymin=13PrK/10^6b
式中Pr——轴承承受的最大轴向负荷KN;
      K——与轴承系列有关的系数,轻2.8中2.3重2
      b=B-2r
大侠,这式子是如何近似来的,举个例子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更正:式中Pr——轴承承受的最大径向负荷KN;

网友C:
LZ

跑内圈≠设计失误。
举个例子说吧,钢铁轧机的四列圆锥轴承,内外圈都是间隙配合。
跑不跑圈?当然跑。
是不是全世界钢铁轧机的设计者都设计失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跑内圈≠设计失误。

大侠贴个图,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当然跑的,对结构、使用工况我都不请,也想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LZ

内圈与轴颈间隙配合呀,受载时能不跑么?

网友:
LZ

那个公式是错的。
你再和原文核对一下吧。

网友(点评):
谢谢指正,已再原帖做了更正说明

楼主:
公式在《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 》图书编号:2631069    ISBN:9787564036270 [十位:7564036273]作/译者:张文革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P282页,原式有个负号,因明确说过盈量计算,就没加这个负号。大侠对照一下。
{内圈与轴颈间隙配合呀,受载时能不跑么?},这还要看“工作间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内圈就不是牺牲轴承的寿命的问题了,这是非正常失效,是设计失误。
在设计手册上有:当内圈承受旋转负 ...

LZ

可能是你笔误了,总之,Pr不可能是轴向载荷。

网友:
LZ

“工作间隙”怎么讲?考虑轴与内圈的温差?

楼主:
(式中Pr——轴承承受的最大轴向负荷KN;),是的大侠,应为:式中Pr——轴承承受的最大径向负荷KNr表示径向负荷。谢谢
“工作间隙”怎么讲?考虑轴与内圈的温差——打引号类比一下;“工作间隙”,周受热的场合,是不是轴和内圈的配合“间隙”也是变化的呢?

网友C:
嗯,又绕到轴承内部温度场的问题了。
不过象舍弗勒、SKF等都是假设轴与内圈温度一样的;木有温差,间隙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又绕到轴承内部温度场的问题了。
不过象舍弗勒、SKF等都是假设轴与内圈温度一样的;木有温差,间隙不变 ...

又绕到轴承内部温度场的问题了?钢铁轧机是热轧 还是?有时是外部传热啊

网友:
不管热轧还是冷轧,都假设轴与内圈温度一样

楼主:
(不管热轧还是冷轧,都假设轴与内圈温度一样)?大侠是说不管热轧还是冷轧,因为都假设轴与内圈温度一样,所以轴和内圈的配合间隙不会变化吗?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对,运转结果也证明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运转结果也证明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对,运转结果也证明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这句话一般有个前提:达到热平衡后。大侠说的轧机具体是哪类,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运转结果也证明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这句话一般有个前提:达到热平衡后。大侠说的轧机具体是哪类,详细 ...

把我给难倒了,还是问问做钢铁的社友吧。

楼主:
大侠,今天去了机床厂,看到在测量轴承内径尺寸,按轴承内径大小进行分组;轴也分组。他们是通过分组选配的方式,达到合理的过盈量的。装配图中标注的配合性质及精度,只是供零件加工用的,并不是在保证精度下,零件可以互换的。标的是过渡配合,通过选配,实际装配件还都是有过盈的。

楼主:
各位大侠,给讲一下这个近似公式是如何得来的。知道如何得来的,才好知道具体场合是否适应。
当内圈承受旋转负荷时,轴颈的最小过盈量Ymin,可近似按下式计算
Ymin=13PrK/10^6b
式中Pr——轴承承受的最大径向负荷KN;
       K——与轴承系列有关的系数,轻2.8中2.3重2
       b=B-2r

初接触轴承,没有概念。大侠给个方向,好能慢慢建立起概念来。
能否从这方面估算,轴承传递效率0.98-0.99,也就是说有0.01-0.02倍的传递功率消耗在轴承上了。能否把这个功率看做内圈要传递的功率。再根据过盈配合小软件,求出需要的过盈量。(这里过盈配合没有轴承钢,哪位大侠有专门针对轴承的,请补充下,先谢谢了)。

网友(2012-05-23):
楼主好贴,这样的精华真好,此帖我虚心学习,收藏了谢谢大家的精彩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没书。。。。。。。

试验数据:两个32230J2背对背安装,轴向游隙0.09,轴转速1350,室温24度,试验1小时。结果皮带轮处轴承温度56度,齿轮箱中部49度,小齿轮处轴承55度,皮带轮端靠近隔板挡圈处轴温60度,小齿轮处隔板挡圈处轴温65,停机量油温52度。 这时游隙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网友D:
受教了.我是搞维修的,有的时候很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我是搞维修的,有的时候很迷茫..........

搞哪方面维修的,好经验交流一下

网友:
现在搞矿车变速箱维修和发动机的

游客

网友:
矿车型号和轴承型号,使用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也学习学习

楼主(2012-07-18):
假轴承满天飞,各位如何检测圆锥滚子轴承的质量的

网友(2012-09-2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激烈的交流,收益的是众多菜鸟!学习了。好贴

网友(2018-04-06):
引用 网友C:
LZ

跑内圈≠设计失误。

您说的这个轴承是轧机辊子轴承嘛?是不是因为辊子轴承需要的主要是承受载荷而不是旋转,承受载荷非常大所以轴承要经常更换才采取这种配合,如果是这样的话跑圈以后轴径不是也会磨损嘛,磨损以后要么修复要么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