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车床《尾座顶尖》《中心高高了》对两顶尖工件有什么影响?高手进!~

楼主(2012-04-01):
数控车床尾座顶尖中心高高了对两顶尖工件有什么影响?我们厂有个两顶尖顶起来车260MM长的45#的杆子,老板叫我打下主轴和尾座是不是同轴的,我把百分表吸主轴上打尾座左右调好了,就是上下高度有0.1MM高了,我就在想左右偏差是对工件出现锥度的问题,那尾座高了会对工件出来什么问题呢?还是出厂时理论上尾座就要比主轴高点呢?高手知道的可以帮我解答下,我查不到质料呀。低了好解决,高了又影响吗?会有什么影响?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一般尾座中心都高于机床主轴中心高,这是机床生产时要求的!

楼主: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高多少为标准?还是一样高呢?

游客

网友:
看看合格证上面有没有相应的技术要求

网友:
查了一下说明书,普通30车床,主轴顶尖和尾座顶尖 的等高度 允差 为0.04,且只允许尾座高。

网友:
1、在锥柄与锥孔之间加垫片。
2、刮研尾座。

网友:
你的机床尾座太高了,超出了机床出厂规定范围,车出的轴就会有锥度

网友:
这个问题好 目前刚好遇到类似情况

楼主:
有高手是检测机床的吗?知道这方面知识的吗?

网友(2012-12-02):
对工件的精度要求相同的话,工件长点尾座可以比工件短的多高点。现在师傅天天叫我川尾座,头架...哎,

网友:
双顶尖车削有点难度的。一点点小情况,车出来就报废了。

网友(2013-06-19):
1.工件自身的重量会压低一点点尾座的高度
2.为了补偿尾座部位刀轨的磨损(因为主轴箱部位的刀轨很少磨损)
所以一般尾座的中心高要比主轴中心高略高一点点

网友(2013-08-29):
一般来说,尾座轴线要高于主轴中心。在加工棒料特别是棒料较长的时候,由于工件自重和刀架直接作用于工件的切削力,会使得工件特别是远主轴端下摆,尾座通过液压顶住工件一端时,便可减小加工棒料的锥度。

网友(2015-11-10):
普通车床精度标准GB4020规定允差  普通级 尾座顶尖高于主轴顶尖0.0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