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螺纹,第一刀余量车多少对刀尖的影响很大么?

楼主(2012-04-01):
我发现数控车床车螺纹第一刀余量车多了直接对刀尖寿命长短有影响,就是没有个标准,不知道第一刀车多少为合适?高手解答下,你们是怎么车1MM,1.5MM,2MM。2.5MM螺距的螺纹的,外径一般在35MM。转速一般是多少?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请献上!~

网友:
查一下《切削用量简明手册》吧,社区里有。

网友:
每个刀具品牌样本上都会有推荐第一刀的切深的。只是一些销售和使用的都不去注意罢了。

网友:
转速看床子,最快开过1600貌似还没到极限……

网友:
既然你发现了就查下手册吧,应该刀具供应商那里有参数。
刀尖直接影响到牙根形状,极容易引起最低等的次品现象,即因为大径(内)不足够大或小径(外)不足够小而无法与另一螺纹配合。所以应该控制第一刀深度,转速,而且要制定刀尖检查周期,定时拿到投影仪上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呀,这种问题查手册就很明白了

网友:
一般数控刀具针对加工材料都会有加工参数的,查一下好了。别到时候用错了参数还怪刀具不好。

楼主:
切削用量简明手册。我知道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这要看什么材料了,还是看切削手册吧!

网友:
既然你发现了就查下手册吧,应该刀具供应商那里有参数。
刀尖直接影响到牙根形状,极容易引起最低等的次品现象,即因为大径(内)不足够大或小径(外)不足够小而无法与另一螺纹配合。所以应该控制第一刀深度,转速,而且要制定刀尖检查周期,定时拿到投影仪上看。

老鹰 -20 抄袭别人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