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刚接过来一批刨床活,材料非常贵,刀具磨损很厉害

楼主(2012-04-01):
  厂里刚接过来一批刨床活 ,只说材料非常贵 ,铁屑要回收 。具体什么材料不知 ,吸铁吸不了 ,试了好多次 ,刚磨好的刀上去没几下就磨损掉了 。走刀 刨的速度已经比较慢了 ,吃的也少 ,试了很多很多次 ,应该不是磨刀的问题了 。

不知道有没其他办法 ,跪求大侠不吝赐教 ,小弟拜谢   。在线等~!

网友:
兄弟,先搞清楚是什么材料,再来发吧!社区有的是高人,但没有神仙,不能掐算出来你的材料.呵呵!

网友:
应该钛合金吧!不能干切削的!没干几下就没了!

网友:
材料性能都不知道怎么加工,选什么刀都不知道

网友:
要解决问题你首先要知道是什么材料及状态。

网友:
建议你还是选料后做下材料分析,然后再确定如何选用刀具

网友:
怎样都要了解材料吧!图纸上应该写到的!

楼主:
  没有图纸喔 外形似砖 只要求厚度刨到尺寸 公差1毫米 呵呵 粗活
毛坯成黑色 光出来后似不锈钢

游客

网友:
测下密度……
拿在手里轻不轻?

网友:
貌似钛合金的 找点铁屑在砂轮上磨下看 白光就是钛合金的··钛合金很伤刀具 最好找专用刀具

游客

网友:
钛合金的话是不是要用带涂层的刀做

网友:
做些基本分析总是要的
密度,光泽,硬度,有条件的话,用电焊碰一下判断一下熔点,再看看氧化颜色,放在酸里面看出不出汽,电解液颜色
这论坛上随便说个钛合金大家就往一个方向去了,伤刀的材料多着呢,只要找本手册就可以说3天3夜不带重样的。

游客

网友:
高手
精彩,地道。
好专业!学习下。。

网友:
伤刀的材料多着呢,只要找本手册就可以说3天3夜不带重样的.

网友:
不了解材料怎么加工啊?图纸不给么,可以问问是什么材料的啊。

网友:
就说保密也不能让人家瞎干吧,总得告诉材料吧。在我们国家,形式主义大于实际意义。

网友:
精钢神铁都是极品啦一般小怪不带爆的

网友:
要因材用刀吧        不知道材料  就开始加工    老换刀太没效率了吧

网友:
切屑是什么样的?什么颜色的!通过这个可以分析啊!

网友:
镍基合金吧,很伤刀的,没办法。

楼主:
  听上家说是含镍的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治它的刀具啊?

网友A:
只要找本手册就可以说3天3夜不带重样的这么多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找本手册就可以说3天3夜不带重样的这么多材料!!!

負責的說,很多,如果是新材料,手冊里還不一定找得到

网友:
钛合金 涂成刀具做效果好一些 但涂成刀具和钛合金也有很多分类·· ·刀具要根据你的材料的具体材质去选择 质询下刀具供应商

网友:
先搞清楚是什么材料,再来发吧!社区有的是高人,但没有神仙,不能掐算出来你的材料.呵呵!

网友:
测试一下重量,算一下体积,看看密度和什么比较接近,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材料了

网友:
兄弟看看自己测下重量体积吧。核电用的不

网友:
实在不知道什么材质的话,建议用金属陶瓷刀片试试,金属陶瓷刀片可以通过调整切削速度来加工不同材质的金属。

网友:
减速机行业用的么?如果是的话可能有点贵

网友:
用砂轮机打下火花试试,可以判断材料的

坯料表面黑色,刨完不锈钢光亮,这个黑色是锈斑还是涂刷上去的??锈斑的话应该是碳钢,不要告诉我这批料是淬火过的......

就象楼上诸位大侠说的,先敲定材料。不过你们客户也很坑爹,委托做活却不告诉什么料,你们居然也敢接这样的活

网友:
是不是不绣钢啊,这玩意磁铁也吸不住的

网友:
材料都不知道是什么,说什么都是扯淡。

网友:
下次他们再来干脆让他们自己提供刀具算了

网友:
楼主用的合金刀还是高速钢刀? 刀的磨损是蹦还是糊?我觉得用合金刀加工 只要不蹦刀尖 就能干动 你用啥牌号的刀片? yc45也不行吗?

网友:
可以问问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必须要知道是什么材料的啊,要不然加工时麻烦就多了。

网友:
兄弟,先搞清楚是什么材料,再来发吧!

网友:
是啊,要高清材料啊,但是他们不告诉你,你得自己琢磨

网友:
简单点先打一下硬度看看,然后再定

网友:
学习下判断材料的方法  呵呵

网友:
先检查材料,如果不是钛合金什么的,我猜测这个材料里面估计碳含量有点高,吃刀刃的。

网友:
钛合金  钢  这很好区分吧

网友:
一窍不通,纯路过!晕,骗点分还要凑字数!

网友:
如果是钛合金,比重只有4.5,而且磨的火花白亮。如果是镍铬高温合金,则同样难搞,这两种材料都不适宜切削加工。而且钛合金的话要特别注意燃烧。

网友:
我好像也做过这种活!
镍镉板(镍镉有一定含量且较高)  毛坯   长565mm    宽124mm    高16mm。加工至     长558mm     宽120mm      高12mm
求表面加工方法。(无公差要求,板子加工平整即可)     求如何提高加工效率,减少道具磨损 .
此材料既有韧性,又有硬性,很费刀具啊!!

注:
镍:镍能在铁素体中固溶,使钢的强度和韧性均有所提高导热系数降低。使切削加工性变差。当镍含量大于8%后形成奥氏体钢。切削加工性就更差了。
镉:镉能在铁素体中固溶,又能形成碳化物。当镉含量小于5%对切削加工性影响很小,含量进一步增加则钢的硬度,强度提高切削加工性有所下降。
奥氏体:奥氏体的硬度并不高,但塑性和韧性很高。切削时易变形,加工硬化及与刀面之间的冷焊都很严重,因此切削加工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