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这个东东起什么作用呀?

楼主(2012-04-01):
窗子靠下面的金属圈圈,侧翼端部约20cm的金属杆。这两件东东是做啥用的呢,请赐教

网友A:
这是风速管,测飞行速度的.

网友B:
我记得窗子靠下面的只是个洞而已没有啥金属圆圈,机翼上的金属杆我没近距离观察过,我猜测是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窗子靠下面的只是个洞而已没有啥金属圆圈,机翼上的金属杆我没近距离观察过,我猜测是传感器

也可能是个小洞,有啥特别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能是个小洞,有啥特别的作用吗

我觉得应该是方便安装啥的,没啥特别意义

网友:
高手研究起飞机了!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探测器!!

网友C:
感觉是平衡用的动力装置或者制动装置。坐飞机时见到过这东西出白色气体。

网友D:
应该是起导流的作用 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电刷

起导出飞机上静电的作用吗?可是飞机机身就是金属,可以直接导出到云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起导流的作用 的吧

不懂,请大侠细说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平衡用的动力装置或者制动装置。坐飞机时见到过这东西出白色气体。

百度了一些,没找到。我说的不是指后缘襟翼,是说端部的金属杆,约20cm长。我猜是温度传感器或是风速测试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导出飞机上静电的作用吗?可是飞机机身就是金属,可以直接导出到云层啊

1.飞机与空气中的水汽、尘土颗粒摩擦,产生静电。静电聚集的速率大于机身和机翼自然释放速率。
2. 静电聚集到一定程度(电场强度)会突然释放(火花),目标也许是下一朵带相反电荷的云朵。
3. 火花产生广谱的电磁干扰,影响通讯和电子仪表工作。
4. 机头、机翼后缘、机身末端和尾翼的静电聚集程度高。
5. 利用电晕放电的特性(无需很高电压即可击穿空气),所以用针状导体,使静电释放速率增大。
6. 不仅民航,战斗机也用。
7. 这玩意不能当避雷针。

游客

网友:
很专业,感谢!

网友:
控制机翼上的襟翼的,就是机翼后面那部分,控制襟翼的上下。飞机的升力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风速管,测飞行速度的.

正解

网友:
详细点说,是静压管,在机翼前还有这样的管子,那是总压管,这2样管子取得的压力形成一个差压,该差压就是用来计算风速的必要数据。

游客

网友:
有道理,感谢!

网友:
空速管,机头也应该有的。测飞行速度,也能测高度

网友(2012-07-22):
放电刷是安装在飞机表面外型尖端部分,实际上放电刷的阻抗应该比较大才正常(一般不大于25-50兆),但放电刷的尾端部则有一个金属针用于进行放电;大家知道,飞机在空气中运动,由于空气和其它杂质的摩擦,在飞机机身上将产生静电电荷(摩擦生电),一般为正电荷,通常电荷均匀分布在机身表面,但大气层也是一个电磁场,由于电磁场的作用,导致这些电荷集中到飞机外表比较尖顶、薄等边缘区域,如果没有放电刷的作用,在电荷积累到一定能量时将导致空气或云层水分子之间的击穿放电,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电现象,从专业方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雷击”现象。
         由于放电刷的制作特点是在放电刷的顶端还装了一个很小的金属针(见图一:包裹在圆帽内,看不见),在大气中由于电磁场的作用,带电电荷都集中到放电刷的顶端的金属针头上,这样电荷积聚在非常小的针头上在不是非常高的电荷能量积聚的状态下就非常容易导致与空气或云层中水分子之间的击穿放电引起局部非常小能量的“雷击”效应,从而将积聚在飞机机体表面的电荷能量释放(所谓的尖端放电);大家可能知道人在平原地带和山顶上比较容易遭雷击,其原理是一样的。
       通常对于飞机机身外表为金属部分的,对放电刷的要求不是非常高,但对于复合材料部分在放电刷的要求方面是比较高的。这是因为金属材料是电的导体,电荷可以自由流动,而复合材料是电的不良导体,容易积聚电荷。
          雷达罩通常必须是复合材料(雷达波必须能够穿透的材料),同样雷达罩的表面在飞行中也会有电荷的积聚,在雷达罩表面电荷的积聚一方面会导致遭“雷击”,另外一方面也会导致屏蔽掉雷达波的穿透,造成雷达工作不正常或探测不到应该探测到的气象或地形状态;雷达罩上导流条的作用是将非导电体雷达罩表面的静电电荷通过导体导流条传导到机身表面去,避免雷达罩表面上电荷的积聚。

网友:
靠,没有专业人士 啊,都是业余的,来个航空行业的

网友:
我同意10#的看法。

网友:
大家都没弄清楚楼主说的小管在哪里。
我坐波音737时看到过位置在机翼下方的锥形体尾端。迎着太阳看是黄色的就像塑料管一样。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起飞时每一个椎体后部都有一个,降落时发现少了一个。不知道是看错了还是真的少了一个

网友(2013-09-14):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