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系统的具体原理,请教

楼主(2012-04-02):
谁知道这个液压系统的具体原理啊 尤其是图中标注1,2的两个弹簧的具体作用 谢谢

网友A:
我试着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主泵流量自动调节的液压原理图,主泵是单作用变量泵...如果是柱塞泵,则1,2两处的阀芯是作用在斜盘上,依靠改变斜盘的倾角来达到控制主泵排量的目的.
在主泵启动之前的初始状态下,1,2两处的阀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就是图中所示的最小排量的位置.
在工作中,由于负载的影响,系统压力升高.压力信号从A处反馈到主泵,经过节流阀作用在1处的阀芯上,推动阀芯向左运动,增大斜盘的倾角从而加大主泵的排量,此时,G点信号通过上部的两位四通阀经过节流阀反馈到2处的阀芯上.
当负载减小,系统压力变小时.2处阀芯在G点反馈压力及弹簧的作用下,克服1处阀芯的阻力减小斜盘的倾角从而减小主泵的排量...
总的来说,就是根据系统压力的大小来自动调节主泵的排量

网友B:
调节主泵排量的,变量泵都是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主泵流量自动调节的液压原理图,主泵是单作用变量泵...如果是柱塞泵,则1,2两处的阀 ...

我看类似的资料 都是说没有加载的情况下 柱塞泵排量最大,但是结合此图 就不怎么太懂啦 就是那两个弹簧不知道怎么工作 ,总之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主泵排量的,变量泵都是这样的结构。

我看过的都是一个变量缸 一个弹簧的 这个两个弹簧 就不太懂啦 能说明一下 具体的操作那 尤其是那两个弹簧如何使变量泵在未工作时排量最大 谢谢啦

网友C:
完全双曲线恒功率控制,两弹簧是复位弹簧,分析原理时候不用考虑太多弹簧因素。
分析原理从那个杠杆力臂平衡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双曲线恒功率控制,两弹簧是复位弹簧,分析原理时候不用考虑太多弹簧因素。
分析原理从那个杠杆力臂平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双曲线恒功率控制,两弹簧是复位弹簧,分析原理时候不用考虑太多弹簧因素。
分析原理从那个杠杆力臂平 ...

如果想要建立该变量泵的数学模型 是不是就得考虑这两个弹簧的作用啊 请问 您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 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谢谢啦

网友C:
这两弹簧起的作用次要一些,分析变量过程先不要考虑。最后分析完再加两弹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弹簧起的作用次要一些,分析变量过程先不要考虑。最后分析完再加两弹簧看看

好的 我先试试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