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g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04-02):
我原来用的6.0  现在想用7.5了  但是他卸载了之后当时破解的时候复制的文件没被删除  现在手动删除时提示文件夹在运行 请高手讲解如何在进程(Ctrl+Alt+Del)里面结束运行、、、、、、、、、

网友:
你卸载是把主程序和许可程序都卸了吧,要两个都卸哦,再到安装目录里把整个文件删除,一般来说这样就行了的,不行就再从桌面开始删除UG有关的图标

网友:
哎,为了做毕设,昨天刚把UG7.5卸了,换成UG4,感觉很蛋疼!

网友:
許可證程序是自運行的,手動刪不掉的,要卸載

网友:
NOTICE:卸载UG6.0软件时,应该现卸载UG许可证,再卸载主程序,否则发生严重错误,无法完成卸载,此时只能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