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通过怎么样的机构才能分步?

楼主(2012-04-02):
织布机有好几个分步的动作,不知道是通过一个电机经过机构分步实现的,还是多个电机实现的,很想知道一个电机通过怎么样的机构才能分步?

网友:
不知道,给楼主顶一下。。。

网友(2012-05-14):
最好用的应该是凸轮机构,还有缺齿的齿轮,和类似于缺齿齿轮的其他啮合结构。其他的没有想到的了。

网友:
连杆机构应该有吧

网友A:
在一根输出轴上计算好相位关系就可布置多个凸轮实现多个动作顺序工作
一些老工厂里老设备很多这么做的,
很多老板觉得这样不够高精尖,爱用一堆气缸电机类的来分别实现
其实我觉得得不偿失,成本高,做出来往往还不如老式机械式的简洁可靠问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根输出轴上计算好相位关系就可布置多个凸轮实现多个动作顺序工作
一些老工厂里老设备很多这么做的,
...

凸轮精度可以通过提高曲线的线性和加工精度来实现。这个要多高可以做多高。反倒是汽缸控制的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2012-06-27):
齿轮,连杆机构都可以啊

网友:
织布机一个电机通过皮带带动主轴,主轴上装有连杆,凸轮以及偏心轮来实现楼主说的织布机的五个分步动作,来完成打纬、引纬、送纬、开口、送经五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