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减速机外形图

楼主(2012-04-02):
常用减速机外形图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减速机?摆线?硬齿面?蜗杆涡轮?

网友:
正在学习,可以下载用来参考,

楼主(2012-05-02):
摆线、硬齿面、普通ZQ减速机

网友(2012-07-17):
什么型号呢,不知道怎么样啊,

网友(2012-10-14):
这个“常用”,是不是概念也忒广了,俺的积分不够。零分走人,希望楼主发帖负责一些奥。

网友(2012-12-25):
我估计是普通的减速机

网友:
什么型号的减速机?
需要WP系列铸铁减速机外形图 有人有没?

网友(2013-03-02):
收藏了,要是有内部结构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3-11-10):
有需要减速机的请联系我,专业减速机生产厂家,临沂万华化工机械。广告不多打了,进入正题。减速机的形式很多,一般的摆线针轮减速机、螺旋锥减速机、硬齿面减速机(行星齿轮减速机)、涡轮蜗杆减速机、皮带减速机(皮带传动、齿轮皮带二季传动),减速机的类别多样化,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工艺进行合理的选型!摆线机适用于小容积功率的搅拌系统,成本较低,但输出120转以上的不推荐使用。硬齿面减速机是今后的一大趋势,现在国内的齿轮减速机问题还是很多的,热处理工艺跟德国的相比还有差距,再有就是齿轮减速机出现机械故障的时候容易损伤电动机,齿轮减速机适用于中等容积转速或高或低的搅拌装置。皮带减速机造价成本低,但启动过程中皮带会打滑,黏度较低的反应工艺可以使用。最后推荐的是我公司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支点式螺旋锥减速机),此类减速机的输出扭矩高,格里森齿制的齿轮强度大,运转无噪音,可调节齿轮间距(国内现有的减速机不能调节齿轮间距,间距过大减速机噪音大,齿轮间距过小局部应力过大损伤齿轮),并且是中国第一款不漏油的减速机!可以和用户签订合同,质保终身不漏油!

网友(2015-08-27):
能不能具体一点啊 减速机范围那么大

网友(点评):
4楼lz说了,摆线、硬齿面、普通ZQ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