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

楼主(2012-04-02):
我有个纯铁轴产品。要在端面钻个大0.8mm   深11mm的小孔,谁有办法请帮帮忙??

网友:
这个用0.8mm钻头打不行么,纯铁也不是啥难加工材料,话说用纯铁做轴类件没有问题么

网友:
纯铁很软啊!主要是出削排削问题,再者直径小,转速要高,应该不难吧?

网友(2012-06-14):
转速要求3500rad/s左右,选择步进式动力头,打一半停顿一秒就退回去,然后接着打。选择3P动力头 配空气返回式阻尼器有需要联系QQ303872412 也可以寄成品 毛坏 图纸过来我可以帮你试样,地址浙江 台州 路桥 螺洋 圆珠屿村 台州速成精密机械有械公司 杨忠收电话13867611400

网友:
电火花打孔,1元钱搞定

网友(2013-01-17):
20000~40000rpm 范围内可调的动力头,陶瓷轴承,端跳0.005mm,同心度0.003mm。
要不要试试?
瑞士舒能产

网友(2015-08-26):
这么小的孔转速一定要高才行。

网友:
此孔如果没有精度要求的话直接采用钻头钻孔

网友:
楼主是万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