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镗刀车锥度内孔?

楼主(2012-04-02):
       工件是铸铁的,底面孔 是50的  下面是45的   孔深  50     是否可以用镗刀在普车上加工,

网友:
可以,但端面要平且有刃。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A:
普车可以走斜线吗?

游客

网友:
你想咋走都可以 就看你水平有多高

网友:
既然在普车上,为什么不用车刀加工???

网友:
不懂你想做什么产品既然在普车上,为什么不用车刀加工???

网友:
不懂你想做什么产品既然在普车上,为什么不用车刀加工

网友:
用车刀吧,做个镗杆上去会增加颤刀的可能性。

网友:
你没有车内圆的车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普车可以走斜线吗?

你用普车给我车个圆弧试试,要精确!     普车毕竟是普车不能多轴联动的! 要啥都能干 要数控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普车给我车个圆弧试试,要精确!     普车毕竟是普车不能多轴联动的! 要啥都能干 要数控干嘛!

冲床上面的球头螺杆一般都是普车靠双手配合车出来的!~现在也许改用数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普车给我车个圆弧试试,要精确!     普车毕竟是普车不能多轴联动的! 要啥都能干 要数控干嘛!

至于精度嘛,看车床的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精度嘛,看车床的价格就知道了!~

不是床子精度的问题! 走刀路径全靠手感来定,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床上面的球头螺杆一般都是普车靠双手配合车出来的!~现在也许改用数控了!~~~~~

那是尺寸要求不严的部位!  有个大致的形状就可以了!  就像一些手柄上的圆弧一样,

网友:
没数控的时候也生产过冲床啊,没数控可以在普车上装靠模啊,并且还有专用车球头的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