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5Mn锻造问题

楼主(2012-04-02):
各位大侠,外径150厚50的65Mn的圆饼能锻成外径220左右厚20左右的毛坯吗?问了几家卖这种材料的,都没有外径200以上的棒料,只能用150的锻,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A:
可以的,你算一下体积就行了,不过锻件一般加工量应稍大一些,锻成后应加工一下验证后再批量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算一下体积就行了,不过锻件一般加工量应稍大一些,锻成后应加工一下验证后再批量下料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