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油口处高压软管出现较大幅度周期性震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2-04-02):
流经马达的液压油减少并且马达的负载较大时,马达油口处高压软管出现较大幅度周期性震动,感觉就像液压油一股一股这样。

当加大系统流量或减小马达负载时问题能够解决。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希望知情人能告诉一下(说详细些) 谢谢!!!

网友:
爬行吧      马达选小了吧

网友(点评):
或许 把节流阀装在出口会好一点。还有降低系统压力,当然也就是要加大排量。液压玩的不多,不是很懂

网友A:
你分别拿一个软、硬弹簧去顶者一个东西匀速走一段路,你就会发现,软弹簧首先会被压缩,东西不动,当弹簧压缩到一定程度,突然东西往前面走了一段路,停了下来,弹簧松了很多,然后再被一点点压缩……循环。硬弹簧基本就会一直以你的速度不停地运动

网友:
是马达出油口还是马达进油口的油管有这样的跳动,按照你的描述初步判断是液压泵的问题。

网友:
软管内径太小吧,管内流速太高

网友(2012-08-12):
压力高,泄漏比较大,导致建立的压力不稳定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你的这种现象说明该马达在低速高压状态下性能不行,也就是说,马达在低速时输出高扭矩时候,马达很可能因压力升高后内泄露大了,加大了马达低速高压状态下不稳定。
还有一种情况,你可以试着在马达回油口加一个低压的背压,如果还是能解决问题,说明给马达的负载在高压状态下不稳定。就是马达的负载变化不定!

网友:
7楼说的挺有道理的 初步判断是马达的负载压力性能匹配问题。要么是油泵选的排量大了,要么是马达选的排量小了

网友(点评):
马达还有排量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下加大流量是在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的流量吗?还有最低马达转速是多少?可以查查马达的工作压力,转速范围。还有就是泵源的问题,是不是压力源不稳定(溢流阀调定,或者恒压变量泵的变量点调整问题)

网友:
我再来说几句:
现在你的情况是低速高压状态马达进油口出现振动现象
1.我不知道你的马达最小转速是多少?马达排量是多大?
我开发过的马达是低速大扭矩的液压柱塞马达,排量从160cc~16400cc,一般这种马达最小稳定转速是在3~5r/min,(高性能了,一般马达达不到这个要求)低于这个转速会出现爬行现象。如果负载压力很大(扭矩很大),那么低于这个转速就会在马达进油口出现你所说的现象了。我一般建议我们的客户最低转速要求都要超过5r/min以上。
造成上述的现象主要马达在高压状态下内泄露一会大,一会小,其次还有摩擦副之前的摩擦引起的阻力一会大一会小。
2.在有些液压系统中,例如负载有一个不稳定性能,也就是说负载在一个时间周期中有时大,有时小,根据压力是由外负载决定这个原理,那么马达进油口会出现压力波动现在,引起进油口高压软管振动。

处理办法:
1.如果是第一种现象,建议选用好的厂家马达,如果是国产的马达,不要把他们的样本参数当成定理,呵呵,一般有经验的工程师都会把余量放到60~70%。
2.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要让在这个振动(其实在液压系统中 ,噪声和振动都可以把它当成能量)消除和减弱。建议要做一点能量上牺牲,直接说你要消除负载不稳定性,那么就需要你在马达回油口装一个节流阀(背压作用),那么随着你的负载不稳定,通过节流回油背压和马达转速调节来调节马达进油口压力波动。

如果不是以上这两种现象,你可继续发帖,我看过后,再试着分析,不一定对,可能会有一点帮助。

网友(点评):
用得少,学习下

网友(2013-06-26):
没遇到过这类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10楼解释的很透彻

网友(2013-12-09):
我想买个马达 把贵公司的网站给我  qq2807583960   电话是13102153828

网友:
你装一个蓄能器上去,一般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好像很多厂家都是这样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给系统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学习一下,不错的帖子。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马达回油的背压,还可以增加蓄能器。

网友:
建议检查液压马达内泄漏 及 测下马达在下排量空载时转速,建议在3转以上 如果是低速大扭矩马达   ;如果是高速马达,建议在300转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分别拿一个软、硬弹簧去顶者一个东西匀速走一段路,你就会发现,软弹簧首先会被压缩,东西不动,当弹簧压 ...

楼主比喻得很形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