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先算后走还是先走后算?

楼主(2012-04-02):
       有一台数控车,加工时像得了“脑血栓”,得得瑟瑟的,就是刀具沿Z轴走到位置后,再晃两下(是晃一下还是几下有些看不清),然后才沿X轴进刀;
       听说该现象是因为磨耗值太大了,有几个毫米,后来通过重新对刀将磨耗值清零以后消除了(估计是还得瑟,就是目视看不出来了而已);
       系统是“BEIJING-FANUC Series O-TD”,比较老的系统;
       我一直以为刀是先算后走的,即将刀长、刀补、坐标系、程序等内容进行计算,算出应该走到的位置后再发出移动指令,难道还有先走后算的?即先走程序中的数值,然后再走刀补中的数值?

网友A:
舊的么,舊的機床電機剎不住,G00走的快往前沖的比較多,要調整回來

网友:
不会是先走后算吧,那不撞刀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的么,舊的機床電機剎不住,G00走的快往前沖的比較多,要調整回來

不是刹车的问题,把刀补清零后就OK了

网友:
整个Z丝杠磨损程度不一样,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系统再执行反向间隙补偿时,可能会出现补偿不到位或者补多的现象。

游客

网友:
从现象上来看,就是刀补和运算的事,和其它都没关系

网友:
丝杆的机械间隙和导轨的磨损过度都有可能造成你说的故障,彻底解决还是恢复精度比如换丝杆,贴导轨胶带。还有就是在参数里调整,这个需要问生产设备的厂家。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指点…………

网友:
数控系统大部分都是预读的吧。
比如M03 S300;  S300 M03;或者 M06 T01;T01 M06;虽说功能执行的一样,但建议大家还是按照普通思维模式,排序编写程序(举例后者),这样不容易引起误会,便于读写。

网友:
系统太老了,属于软件设计的问题
加上系统老化了。反应更加明显,这现象无法修改
毕竟是过时的技术产品

网友:
这个计算几乎不需要时间,看是不是机械问题!不要怀疑这个了......

网友:
先不用刀补,加个代码G64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如果是B刀补的话是没有预读的……

网友:
彻底解决还是恢复精度比如换丝杆,贴导轨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