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有没有办法设定“磨耗”的极限值?

楼主(2012-04-02):
请教:fanuc系统,有没有办法设定“磨耗”的极限值?

网友A:
可以在程序里加一段刀长限制就可以了,超过限制值就报警跳到3000号报警
例如T1的刀长误差一般不会超过102就可以在T1M6后写上IF[#11001GT102]GOTO3001;把N3001 #3000=1(tool life over)写到程序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程序里加一段刀长限制就可以了,超过限制值就报警跳到3000号报警
例如T1的刀长误差一般不会超过102就 ...

客气

网友:
今天看到的可以直接在参数设置磨耗范围!5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