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车头箱的平衡,我的见解

楼主(2012-04-02):
在机床总装中,要对主轴箱调平衡,例如:CY6140机床的档位共有24级。高速,中速,低速各八个档位,转速从9转到1600转。在调平衡时,首先,要找到引起车头箱抖的档位。其次,要将箱盖打开,放平衡块,平衡块都是放在主轴上的大齿轮上。

不管是哪一个转速,调平衡都是在主轴的大齿轮上进行。要不断移动平衡块以使车头箱抖动变小。根据抖动的大小放的平衡块的数量也不同。最后,当放的平衡块使车头箱抖动变小的话或者是感觉车头箱转速均匀的话,那么就OK了。如果大家遇到车头箱抖的情况,可以试一下。

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见过汽车轮胎的平衡调整吗,有专用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汽车轮胎的平衡调整吗,有专用的机器。

嗯,没有见过呀!我就见过车头箱调平衡。还是汽车的轮胎调平衡牛呀!我知道甚浅,请多多指教呀!

网友B:
当平衡调试好后,是根据平衡块的重量去重呢还是把平衡块“放到”大齿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平衡调试好后,是根据平衡块的重量去重呢还是把平衡块“放到”大齿轮上?

把平衡块固定在主轴上的大齿轮上,大齿轮上有放平衡块的沟槽的。

网友:
都用专用的平衡机对每根轴进行平衡再装,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