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割 5到15MM 板材,工件上总有换向的纹路

楼主(2012-04-02):
快走丝  割 5MM ——15MM 板材时,工件上总有换向的纹路  求解决方法!!

网友:
这都是正常的,你把钼丝拉紧一点,脉冲不要太快

楼主:
谢谢!  效率太低 就挣不到钱了 !  就是表面不好看!!& w( a' N, }! R7 \; j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加工面的话就快速割加工,喷砂处理。

网友(2012-06-06):
工件这么薄,有换向纹路是难免的。除非是新的机器,割出来的光洁度才会很好

网友(2012-10-14):
更换导轮。紧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