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在普车上上自动扳扣的工装?

楼主(2012-04-02):
最近需要加工一批M16螺纹用扳杠很累,谁有在普车上上自动扳扣的工装,望不吝赐教,谢谢。(最好有图片让俺仿造呵呵)

网友A:
初级车工都该知道的。
  你师父没说?你也该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车工都该知道的。
  你师父没说?你也该看书。

呵呵,让您见笑了。俺们厂是私人的,都是自学成才,师傅只教如何开动车床剩下的靠自己悟。

网友B: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把板牙用尾座导筒顶到工件上,浇上润滑油,开启车床,注意转速不能过快,到尺寸后打反车,打反车时记得松开尾座导筒.不过不知道你件有多长,太长了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把板牙用尾座导筒顶到工件上,浇上润滑油,开启车床,注意转速不能过快,到尺寸后打反车,打反车 ...

螺纹长度180,想法一:就是你说的那种把板牙用导筒按在尾座上,想法二:把板牙按在刀台上挂丝杠上就和挑扣一样。想法三:用双套管把它固定在到台上外管铣槽,让内管顺者外管槽滑行。另:你说的尾座导筒俺没见过不知是否是专用工装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把板牙用尾座导筒顶到工件上,浇上润滑油,开启车床,注意转速不能过快,到尺寸后打反车,打反车 ...

莫不是插钻头、顶点的到头吧,俺是三零车套筒很大的,莫非加钻套呵呵瞎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长度180,想法一:就是你说的那种把板牙用导筒按在尾座上,想法二:把板牙按在刀台上挂丝杠上就和挑扣 ...

180似乎有点长了,容易弯,尾座导筒就 是尾座里上顶尖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莫不是插钻头、顶点的到头吧,俺是三零车套筒很大的,莫非加钻套呵呵瞎想的

在顶尖上配个套不就解决了,我也开三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顶尖上配个套不就解决了,我也开三0

哦,那如何防止板牙转动,莫非在钻套上打顶丝孔,用顶丝顶

游客

网友:
老大,板牙有搅杠啊,你不会直接就上板牙,不用搅杠吧

网友C:
直接600  转速开车 三刀车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600  转速开车 三刀车品

不成啊是拉杆4米多长,会甩弯的。那么长扣是调节用的

网友:
D:\未使用的桌面快捷方式\2.jpg 好不容易才上传成功!但愿对楼主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