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的变形量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2-04-02):
前些时间给客户做一个设备,上面有个大板厚18mm,长490mm,宽大概380mm,要求淬火HRC60;我们用的是CrWMn 直径8mm的销孔,淬火后孔距变化了0.4mm  这正常吗?
正常的变形量会是多少?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导啊   小生谢谢了

网友:
工具钢  这么大的板子  如果孔距大的话 淬火变形0.18  不是很离谱的

销控你应该是钻穿线孔 然后线割吧 变形点 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这么薄的板子变形是难免的

网友:
热处理后再去加工销钉孔!

网友:
用油淬火,注意入油方向,应小于0.2

网友(2012-06-18):
我现在也继续热处理变形的情况

网友:
热处理变形最近也让我很头疼。

网友(2012-07-21):
变形很正常的啊,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

网友:
有膨胀系数表嘛

网友(2012-12-21):
其实你应该按照金属材料的线性系数算出来材料的变形问题不过不好算,既然你是8mm的销孔,现在你变形0.4mm肯定没办法使用了,唯一的是你要改变销孔的直径了,不过下次你必须记住超过HRC45以上的材料只要是定位的尺寸,必须采用线切割或者是盲孔考怒使用电火花机床加工才能够保证尺寸精度,OK、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