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深孔怎么加工加工?两天没搞定

楼主(2012-04-02):
就这样的孔搞了两天了硬没搞定。所以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材料是A3的,要求是里面粗糙度一定要好,锥度不能超过0.01,因为孔里是放密封圈的。 我用白干车了,是先用6.9 的钻,在车,其问题是1.不好排削,到里面孔会有一条一条的痕迹,2.会有锥度。 合金刀也试车了,也是粗糙度达不到。也不知道是不是刀的角度没磨好还是什么问题。铰刀,铣刀。这是非标的,要定做才行,不划算。所以想来想去看还是能不能用车解决,机台是广数980TDB的。大家帮帮忙,越具体越好,谢谢了。

网友A:
你这光洁度要求1.6的,必须要绞刀绞才行。

网友:
孔直径太小,悬伸太大。不然1.6是可以镗出来的。不过可以考虑下浮动镗,也许可以。当然,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要注意余量不能太少。

网友:
錐度可以通過編程補償掉,排削么,我不太懂,從裡往外車可以麼

网友B:
挤压加工不知道你熟悉不 你查下相关资料 或者购买挤压头 从图纸上看 常规的车加工方法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楼上说的我觉得可以,精车以后用滚压的方式。

网友:
用浮动铰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压加工不知道你熟悉不 你查下相关资料 或者购买挤压头 从图纸上看 常规的车加工方法达不到要求的

还真不熟悉这样的加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光洁度要求1.6的,必须要绞刀绞才行。

7.15的铰刀得起定制  我现在只是小批量才200个。 所以不怎么划算,再说了我认为铰刀的条件应该要很高,我那几台很难做的到,也不知道一般的铰刀能铰多少个?

网友C:
本来这东西有10丝公差是很粗的东西,但是锥度0.01会搞死人。
如果你手上只有车床又非要追求那个可怕的光洁度和锥度的话,把工件装在溜板箱上,用主轴尾座夹镗杆,这样可以解决。
为什么铰刀、铣刀要订做就不划算呢?要是老加工不出来耽误着后面的工序或者老出废品就划算吗?不过这里用铰刀是不合适的,长成这样的铰刀会出现螺旋型轴线。而且靠刀具本身尺寸 保证工件尺寸10丝没问题,但是锥度打不到。
铣刀怎么铣法?应该用T型铣刀从小孔进去精铣完成面,这个需要专用刀具吗?好像不需要。
别东西还没做出来就自己有个成本预算。机械这东西,尺寸形状不同,精度不同,价格差几倍很正常。

网友:
这是台湾威铨的铰刀,可能合适

网友A:
根据你说的,内孔是用来放密封圈的,就没必要那么高的精度啊.实际上只要公差带符合要求就行啊.

网友:
要是不熟悉挤压加工,建议你还是买个挤压头吧,淘宝就有卖几百到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内孔是用来放密封圈的,就没必要那么高的精度啊.实际上只要公差带符合要求就行啊.

他的工作原理是 孔里装个芯,芯上有个密封圈,难后在7.15孔里面,做上下拉运动。如果光洁度不好,会把密封圈磨破,就很容易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这东西有10丝公差是很粗的东西,但是锥度0.01会搞死人。
如果你手上只有车床又非要追求那个可怕的光洁 ...

  关键就是这个光洁度要搞死我了,我今天用7的铰刀试了一下铰的效果,我是用6.8的钻,在车到6.95(不过这个值很不稳定)在铰,S100  F0.03 。反正快也试了,慢也试了,所搞出来的光洁度还是不满意,而且越铰越郁闷。所以制定一个7.15的铰刀也未必能解决这个死光洁度。今天也试了先车到7.1左右,在把6的金刚磨头用工装夹在刀架上,刚开始磨几个很好,还没搞出20个就不行了。后面换磨头,怎么弄都不成。最好还是失败告终。悲催啊。

网友A:
我教你一招,这是我以前用过的,光洁度非常好,加工起来也省事:
做一把硬质合金钻头,高速旋转下连挤带钻,光洁度能达到镜面一般.但你要多次试验,保证尺寸到位,事先要把孔钻到绞孔之前的尺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一招,这是我以前用过的,光洁度非常好,加工起来也省事:
做一把硬质合金钻头,高速旋转下连挤带钻,光洁 ...

    谢谢大哥了,我试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定做不划算是指啥。  单从价格上贵不了多少,主要看你以前的刀具供货商是不是固定的。 对制造商7与7.15只是磨时大点没什么 。我们经常定做的。

网友(点评):
有外圆磨的话应8的自改也行,只磨外圆其它手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这个光洁度要搞死我了,我今天用7的铰刀试了一下铰的效果,我是用6.8的钻,在车到6.95(不过这 ...

这种长孔你用铰刀根本不行,浅孔的话磨损后可以在到头敲进去一个涨孔钉作补偿,这么长的孔磨损不在头头你怎么搞?肯定要用油石研磨啦。

网友:
都说的 具体  都可以采用

楼主:
  加工方法终于定了,在数车上先用6.8 的钻,在拿到半自动铣床上用7的铰(7.15的尺寸改成7了)。让老总制定7.15的铰刀,和买个钨钢棒来磨,试车一下,都被拒绝了。他说制定不花算,钨钢嘛,他说白干,合金都试了就没必要了,当得到怎样的回答我对着苍天大喊了一声,人生最悲催的事也莫过于此啊。

网友:
我也与到一样的,我加工的是不锈钢的。是用的钻头,磨平。

网友:
买压光刀  学名叫镜面滚扎刀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 受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