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用多大的钻头比较合适?

楼主(2012-04-03):
攻丝用多大的钻头比较合适?谢谢你们了…………

网友:
螺纹大径减去螺距就是底孔直径,有国标的JBT9987-1999

网友:
挤压丝锥和切削丝锥的底径不同,高速钢钻头和硬质合金钻头钻孔的底径也不会相同。所以,你要多给些条件才能有准确的答复。

网友:
这个都是有标准可查的,可以去看看手册。

网友:
螺纹大径减去螺距就是底孔直径

网友:
有标准可查的,可以去看看手册

网友:
一般切削丝锥的是螺纹大径-螺距,挤压丝锥是螺纹大径-1/2螺距。考虑到螺纹旋合长度与牙高率,底孔还有所不同。

网友:
如果材料比较软可以按照标准加工底孔
如果遇到比较硬的的材料可以在标准的基础上底孔+0.1mm左右

网友:
底孔的直径可查手册或按下面的经验公式计算:
脆性材料(铸铁、青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1.1p(螺距)
塑性材料(钢、紫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p(螺距)

网友:
材料,螺纹大小,精度,经验。决定一切。

网友:
www.guoyujc.com 给你顶的

网友:
这就是国标的名称JBT9987-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