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加工 有滚丝经验的社友指教

楼主(2012-04-03):
滚丝机 滚压三角螺纹
环规检验 有些过不了环规的 或者牙型没滚好的 二次滚压 但是由于转数过快 工件靠在轮子上 轴向窜动的很快 没法操作

请教有滚丝经验的兄弟 一般二次滚压的话 怎么弄 速度已经是调到机器的最低转数了.....

网友:
1.滚丝前的外径要控制好,公差一般比较小。
2.滚丝时滚丝轮的转速不易过快。
3.回滚时滚丝轮可以先不转,等要挤到工件时再转。

楼主:
1 外径肯定控制好的
2 速度已经调到机器最低速度 就差没去改皮带轮了
3 你这个好难操作

楼主:
继续求助 用的邢工的滚丝机 滚压304的M16的螺纹 很难通过环规 滚起来很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