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个项目,不知道材料用什么代替好

楼主(2012-04-03):
(无正文)

楼主:
图纸上标用的是AISI  316刚
不知道谁能够帮出出主意用什么(国产)钢材得好!

网友:
AISI  316,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316. 我国的牌号是0Cr17Ni12Mo2, 一般用于高温、耐腐蚀的部件中,如大型锅炉的过热器、再热器、热交换器等、如果你用的零件对材料要求略宽点的话,可用的替代材料有:304  (0Cr18Ni9Ti、0Cr18Ni9、1Cr18Ni9Ti等)、(日本)SUS 316都可以的。

网友:
其实如果你想完全换掉的话,到市场上看看有没有SUS444,它是马氏体不锈钢。各种综合性能完全可以跟316相比,但由于SUS444不添加镍元素价钱却只有316的一半。

楼主:
目前用的是304,等待客服验收!

网友:
304比316的防腐蚀能力差一点

网友:
这些材料的常识都是在哪里学到的,望大虾给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