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泵对应2个油缸,泵的工作压力与任意一个油缸的压力是相同的吗

楼主(2012-04-03):
一个液压泵对应2个油缸,泵的工作压力与任意一个油缸的压力是相同的吗

网友:
有顺序阀就不一样,没有就一样。一般应该有,否则互相干扰。

网友:
有减压阀就不一样,没有就一样。一般应该有,否则互相干扰。

网友:
有调速阀就不一样,没有就一样。一般应该有,否则互相干扰。

网友:
那要看你的系统什么怎么样的 啊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阀控制啊

网友(2012-05-03):
不加其他阀相同

网友:
没有其他的阀的情况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