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液压泵对应2个油缸,泵的工作压力与任意一个油缸的压力是相同的吗

楼主(2012-04-03):
一个液压泵对应2个油缸,泵的工作压力与任意一个油缸的压力是相同的吗???

网友A:
      两个油缸的压力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就看您怎么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油缸的压力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就看您怎么要求了。

谢谢!能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
系统压力相通,2个液压缸,2个工作回路,跟具工作要求可以不同,可用减压阀来调节

网友:
泵的工作压力不一定等于油缸工作压力,矿用用两个回路,两个泄压阀。但是油缸的最大工作压力不会高于泵的最大输出压力,这个是必须的,不知各位大侠赞同这个观点么

游客

网友:
这个不一定,有冲击的系统,油缸压力可能远大于泵的压力,毕竟泵有单向阀保护

网友:
系统压力由溢流阀调定,两个油缸的工作压力。如果不考虑减压阀,顺序阀等阀,油缸的工作压力只和管路、附件、控制阀产生的压力损失有关。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但油缸的压力不会超过系统压力的

游客

网友:
油缸压力是有可能超过系统压力的,不要建立这样的错误概念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根据你的控制阀来控制,根据你需要运行的速度啊,压力大小来确定了

网友:
在没有加控制阀的情况下和油缸的工作压力小于泵输出压力时它们的压力是一样的。

网友(2012-09-06):
求助:如果一个液压缸的压力为2Mpa,另一个为3Mpa那整个系统的最大压力是3Mpa还是两者之和的5Mpa

网友:
流体基本概念。泵的压力决定于负载!

网友:
我感觉楼主问的这个问题不太好,因为你的这两个缸应该是独立的工作,那么使用的是它所出的力,这和压力还有活塞面积两个因素有关,不应该单问1个!像这种一般是取相同压力不同活塞面积,这样可以避免2次调压,压力损失,能量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