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啥机械?

楼主(2012-04-03):
这应该是一个弹簧测力计。请问哪位朋友知道哪里有生产或出售的?测重力和拉力都可以吗?谢谢!

网友:
这东西叫电子磅,图片上有说的,下次发问前看仔细点。

网友:
在行车上称重的,有用过不知道哪里有得卖呢

网友A:
一般都行车上用的测重仪器··  貌似还有个差不多像遥控的东西···  那个可以显示重量

网友:
很适用的东东......我们公司订的200多吨平板全靠它称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行车上用的测重仪器··  貌似还有个差不多像遥控的东西···  那个可以显示重量

谢谢了!是个电子测重仪。测重很方便的!

网友:
天车上称重用的东西!!!可以显示重量报警等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是个电子测重仪。测重很方便的!

呵呵,权当给别人发一次广告啦!
最近我们用了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权当给别人发一次广告啦!
最近我们用了一批!

老马师傅,谢谢你了!我找他们联系去了。

网友:
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和弹簧的形变量(伸长或压缩值)成正比。写作:

F=k·x

其中:“F”,表示弹簧的弹力,弹力是弹簧发生形变时对施力物的作用力。
“x”,是弹簧伸长或缩短的长度,注意“x”是以弹簧无形变时的长度为基准,即x=x'-x0或x=x0-x'。

  W“k”,叫弹簧的劲度系数,它描述单位形变量时所产生弹力的大小,k值大,说明形变单位长时需要的力大,或者说弹簧“硬”。k跟弹簧材料、长短、粗细等都有关系。k的国际单位是牛/米。
 t. a* b( A
如果将几个同样的弹簧串联或并联起来后,这个新的弹簧的劲度系数不再是原来的劲度系数。设两个劲度系数都是k的弹簧串联后的劲度系数为k1,则有F=k1·x,由于a点的弹力也为F,所以对弹簧1可写两个劲度系数都是k原长相同的弹簧并联时的劲度系数为k2,则有

F=k2·x S
数变小,并联后的变大。
 u
简单地说,就是,由f=kx,可以看出,弹力与弹簧的伸长量成正比。
弹簧测力计的原理正是:在一定的弹性范围内,弹力与弹簧的伸长量成正比。 |

网友:
弹簧测力计的原理正是:在一定的弹性范围内,弹力与弹簧的伸长量成正比

网友:
电子称重器,行车用的。

网友:
这是吊钩啊,上面装了可以计算被吊物体的重量计算器

网友:
老马不错,服务大家

网友(2012-06-16):
车间里面给机器称体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用于工业上的称重,我们用的主要用于称重,其他做拉力测试应该也可以的。这个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

我们没有用这个测过拉力,就称东西,这个测了拉力还要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