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广数928TA对刀问题

楼主(2012-04-03):
   前几天买了个老系统928TA,排刀刀架的  但是按书上的对刀总是不对啊???/
第一把刀好了  第二把就错了????

楼主:
来人啊  大神进啊

网友:
对第二把刀之前先取消刀补试试!~

网友:
第一把到用G50对其余的在刀补哪里对就行了

网友:
这系统是够老的
我们还有个928TC的封存着呢 转给你也比TA强啊

好多年不做这个系统了
对刀方法我都忘了 刀具是T后面两位数,前一位是刀号,后一位是刀补。
第二把刀是以第一把刀的长度为基准的
第二把刀对刀显示的数字应该是第一把刀加减计算得到的
对刀时是调用的如T10 T20么

网友A:
对完一号刀,后面的刀用刀偏对,我记得应该是I对应X轴刀偏,K对应Z轴刀偏,那样对完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08):
我这里有台也是这系统的,有兄弟有,这通迅软件吗,帮忙上传个

网友:
试切对刀,在刀补页面101输入(假如1号刀)调整尺寸在01调整 。依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完一号刀,后面的刀用刀偏对,我记得应该是I对应X轴刀偏,K对应Z轴刀偏,那样对完就可以了。

印象中应该是这样的!